Open1081

楼主:
我在使用EasyLink调试Open1081的时候,我的手机(红米安卓)链接了路由器,然后打开EasyLink,链接我的路由器,当输入密码后,点击Start1.0或2.0 老是转圈,链接不上。请问一下必须用Iphone吗?还是安卓版本的有可能不兼容吗?C:\Users\gl\Desktop\QQ截图20141116235615.png

网友:
图片现在不晓得怎么传的!!

网友:
即使模块连接上指定网络 那个APP还是会一直转的 你可以看串口打印信息或者进入路由器中看看有没有新设备连入

网友:
点击回复或者编辑按钮,到编辑界面,点击如下图所示图标。

网友:
据说,easylink 安卓版的比较挑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