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当前PWM状态?

楼主: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STM32F030系列的

网友A:
我没有用过STM32的PWM,LPC的PWM倒是经常用,应该也有类似于计数值,匹配值,当达到匹配值后发生翻转,所以读取计数值就可以知道是否发生了变化

网友B:
1楼的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如果硬件资源够用的话也可以将pwm输入到一个io口上,然后需要判断的时候去读啊,如果是0就是低电平,1就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STM32的PWM,LPC的PWM倒是经常用,应该也有类似于计数值,匹配值,当达到匹配值后发生翻转,所以 ...

谢谢了。已经找到了,库函数里一个叫什么TIM getstatus什么的函数。具体函数名不记得了,现在不在公司。原来用这个函数不好用,原来是程序其他地方弄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的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如果硬件资源够用的话也可以将pwm输入到一个io口上,然后需要判断的时候去读啊, ...

已经解决了,同样感谢。

网友:
PWM是你自己产生的所以任意时刻低还是高都是可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同样感谢。

不客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