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335x 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m335x-evm 环境是SDK7.0
因为要实现一个gadget设备驱动
在配置USB驱动时如下配置: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 ] USB verbose debug messages
  • USB announce new devices
    *** Miscellaneous USB options ***
  • Enable USB persist by default
    [ ] Dynamic USB minor allocation
  • OTG support
    [ ] Rely on OTG Targeted Peripherals List
    [ ] Disable external hubs
    <*> USB Monitor
    < > Support WUSB Cable Based Association (CBA)
    *** USB Host Controller Drivers ***
    < > Cypress C67x00 HCD support
    < > xHCI HCD (USB 3.0) support
    < > EHCI HCD (USB 2.0) support
    < > OXU210HP HCD support
    < > ISP116X HCD support
    < > ISP 1760 HCD support
    < > ISP1362 HCD support
    < > FUSBH200 HCD support
    < > FOTG210 HCD support
    < > OHCI HCD (USB 1.1) support
    < > UHCI HCD (most Intel and VIA) support
    < > SL811HS HCD support
    < > R8A66597 HCD support
    [ ] HCD test mode support
    <*> Inventra Highspeed Dual Role Controller (TI, ADI, ...)
    MUSB Mode Selection (Dual Role mode) --->
    <*> Platform Glue Layer (TI DSPS platforms) --->
    <*> Enable support for AM335x devices
    MUSB DMA mode (Disable DMA (always use PIO)) --->
    ...
    <*>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
    <*> USB Gadget Support --->

  • 结果内核打印
    Error:Driver 'am335x-usb-childs'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这个打印信息是跟上面选的<*> Enable support for AM335x devices有关,一选这个选件就报这个错

网友:
    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能不能指导下,menuconfig里面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