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晶振问题

楼主:
TMS320C6747的手册上给了晶振的例图,标明的是External 1.2V Clock Resource,是指这个只能用1.2V的有源晶振吗?1.8V或者3.3V的可以吗?

网友A:
是指这个只能用1.2V的有源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这个只能用1.2V的有源晶振的

你好,请问一下匹配这个TMS320C6747的1.2V的有源晶振有参考型号吗?

网友:
你好,请问你现在TMS320C6747的这个晶振问题解决了吗?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