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6748出现的问题?

楼主:
       现在正在学习C6748的SPI操作,用的TMDXLCDK6748,使用下面这个路径里的SPI实例:
\pdk_C6748_2_0_0_0\C6748_StarterWare_1_20_03_03\examples\lcdkC6748\spi
想通过spi0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中断都触发了,但是引脚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点
#include
#include "soc_C6748.h"
#include "hw_psc_C6748.h"
#include "lcdkC6748.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pi.h"
#include "psc.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uartStdio.h"
/******************************************************************************
**                      INTERNAL MACRO DEFINITIONS
*******************************************************************************/
/* value to configure SMIO,SOMI,CLK and CS pin as functional pin */
#define SIMO_SOMI_CLK_CS        0x00000E20
#define CHAR_LENGTH             0x8
/******************************************************************************
**                      IN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SPIConfigDataFmtReg(unsigned int dataFormat);
static void SpiTransfer(void);
static void SetUpInt(void);
static void SetUpSPI(void);
static void GetStatusCommand(void);
static void ResetCommand(void);
void SPIIsr(void);
/******************************************************************************
**                      INTERNAL VARIABLE DEFINITION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flag = 1;
unsigned int tx_len;
unsigned int rx_len;
unsigned char vrf_data[260];
unsigned char tx_data[26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data[260];
unsigned char *p_t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_r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atusResponseMessage[16];
/******************************************************************************
**                      INTERNAL FUNCTION DEFINITIONS
*******************************************************************************/
int main(void)
{
    /* Waking up the SPI1 instance. */
    PSCModuleControl(SOC_PSC_0_REGS, HW_PSC_SPI0, PSC_POWERDOMAIN_ALWAYS_ON,
                     PSC_MDCTL_NEXT_ENABLE);
    /* Initializing the UART instance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 */
    UARTStdioInit();
    UARTPuts("Welcome to StarterWare SPI application.\r\n\r\n", -1);
    UARTPuts("Here the SPI controller on the SoC communicates with", -1);
    UARTPuts(" the Fingerprint Sensor present on the LCDK.\r\n\r\n", -1);
    /* Performing the Pin Multiplexing for SPI1. */
    SPIPinMuxSetup(0);
    /*
    ** Using the Chip Select(CS) 0 pin of SPI1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Fingerprint Sensor.
    */
    SPI0CSPinMuxSetup(0);
    /* Enable use of SPI1 interrupts. */
    SetUpInt();
    /* Configuring and enabling the SPI1 instance. */
    SetUpSPI();
tx_data[0] = 0x80;
tx_data[1] = 0x10;
tx_data[2] = 0xBA;
tx_data[3] = 0x07;
tx_data[4] = 0x00;
tx_data[5] = 0x00;
tx_data[6] = 0x00;
tx_data[7] = 0xFF;
tx_data[8] = 0xFF;
tx_data[9] = 0xFF;
tx_data[10] = 0xFF;
tx_data[11] = 0xFF;
tx_data[12] = 0xFF;
tx_data[13] = 0xFF;
tx_data[14] = 0xFF;
tx_data[15] = 0xFF;
tx_data[16] = 0xFF;
tx_data[17] = 0xFF;
tx_data[18] = 0xFF;
tx_data[19] = 0xFF;
tx_data[20] = 0xFF;
tx_data[21] = 0xFF;
tx_data[22] = 0xFF;
tx_len = 23;
rx_len = 23;
    for(;;)
    {
     SpiTransfer();
//     for(; i<100000; i++);
    }
}
/*
** Configures ARM interrupt controller to generate SPI interrupt
**
*/
static void SetUpInt(void)
{
// Setup the ARM or DSP interrupt controller
#ifdef _TMS320C6X
// Initialize the DSP interrupt controller
IntDSPINTCInit();
// Register the ISR in the vector table
IntRegister(C674X_MASK_INT4, SPIIsr);
// Map system interrupt to the DSP maskable interrupt
IntEventMap(C674X_MASK_INT4, SYS_INT_SPI0_INT);
// Enable the DSP maskable interrupt
IntEnable(C674X_MASK_INT4);
// Enable DSP interrupts globally
IntGlobalEnable();
#else
    /* Initialize the ARM Interrupt Controller.*/
    IntAINTCInit();
    /* Register the ISR in th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IntRegister(SYS_INT_SPINT1, SPIIsr);
    /* Set the channnel number 2 of AINTC for system interrupt 56.
     * Channel 2 is mapped to IRQ interrupt of ARM9.
    */
    IntChannelSet(SYS_INT_SPINT1, 2);
    /* Enable the System Interrupts for AINTC.*/
    IntSystemEnable(SYS_INT_SPINT1);
    /* Enable IRQ in CPSR.*/
    IntMasterIRQEnable();
    /* Enable the interrupts in GER of AINTC.*/
    IntGlobalEnable();
    /* Enable the interrupts in HIER of AINTC.*/
    IntIRQEnable();
#endif
}
//** Configures SPI Controller
static void SetUpSPI(void)
{
unsigned char cs = 0x20;//0x04;******************
unsigned char dcs = 0x20;//0x04;******************
unsigned int val = SIMO_SOMI_CLK_CS;
SPIReset(SOC_SPI_0_REGS);
SPIOutOfReset(SOC_SPI_0_REGS);
SPIModeConfigure(SOC_SPI_0_REGS, SPI_MASTER_MODE);
SPIClkConfigure(SOC_SPI_0_REGS, 150000000, 1000000, SPI_DATA_FORMAT0);//SCLK原为1M
SPIPinControl(SOC_SPI_0_REGS, 0, 0, &val);
SPIDefaultCSSet(SOC_SPI_0_REGS, dcs);
/* Configures SPI Data Format Register */
SPIConfigDataFmtReg(SPI_DATA_FORMAT0);
/* Selects the SPI Data format register to used and Sets CSHOLD
* to assert CS pin(line)
*/
SPIDat1Config(SOC_SPI_0_REGS, (SPI_CSHOLD | SPI_DATA_FORMAT0), cs);
/* map interrupts to interrupt line INT1 */
SPIIntLevelSet(SOC_SPI_0_REGS, SPI_RECV_INTLVL | SPI_TRANSMIT_INTLVL);
/* Enable SPI communication */
SPIEnable(SOC_SPI_0_REGS);
}
//** Configures Data Format register of SPI
static void SPIConfigDataFmtReg(unsigned int dataFormat)
{
/* Configures the polarity and phase of SPI clock */
SPIConfigClkFormat(SOC_SPI_0_REGS,(SPI_CLK_POL_HIGH | SPI_CLK_INPHASE),dataFormat);//SPI_CLK_POL_HIGH SPI_CLK_OUTOFPHASE
//SPIConfigClkFormat(SOC_SPI_0_REGS,(SPI_CLK_POL_LOW | SPI_CLK_INPHASE),dataFormat);
/* Configures SPI to transmit MSB bit First during data transfer */
SPIShiftMsbFirst(SOC_SPI_0_REGS, dataFormat);
/* Sets the Charcter length */
SPICharLengthSet(SOC_SPI_0_REGS, CHAR_LENGTH, dataFormat);
}
//** Enables SPI Transmit and Receive interrupt.** Deasserts Chip Select line.
static void SpiTransfer(void)
{
p_tx = &tx_data[0];
p_rx = &rx_data[0];
SPIIntEnable(SOC_SPI_0_REGS, (SPI_RECV_INT | SPI_TRANSMIT_INT));
// while(flag);
// flag = 1;
/* Deasserts the CS pin(line) */
SPIDat1Config(SOC_SPI_0_REGS, SPI_DATA_FORMAT0, 0x20);
}
//** Data transmission and receiption SPIIsr
void SPIIsr(void)
{
unsigned int intCode = 0;
IntEventClear(SYS_INT_SPI0_INT);
intCode = SPIInterruptVectorGet(SOC_SPI_0_REGS);
while (intCode)
{
  if(intCode == SPI_TX_BUF_EMPTY)
  {
   tx_len--;
   SPITransmitData1(SOC_SPI_0_REGS, *p_tx);
   p_tx++;
   if (!tx_len)
   {
    tx_len = 23;
    SPIIntDisable(SOC_SPI_0_REGS, SPI_TRANSMIT_INT);
    break;
   }
  }
        if(intCode == SPI_RECV_FULL)
        {
            rx_len--;
            *p_rx = (char)SPIDataReceive(SOC_SPI_0_REGS);
            p_rx++;
            if (!rx_len)
            {
                flag = 0;
                SPIIntDisable(SOC_SPI_0_REGS, SPI_RECV_INT);
            }
        }
        intCode = SPIInterruptVectorGet(SOC_SPI_0_REGS);
}
}

网友:
中断使用好像还有其他操作,建议你看看广州创龙的视频,讲的很详细!

网友:
加一些log,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