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瓷片电容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生产一批产品用到三星的4.7uF和1uF的0603瓷片电容,这批产品在通电老化后都出现不良现象,测量发现是这两个电容漏电导致影响了电容两端的电压,更换同样品牌同样参数的电容后再老化一批没有出现问题了。因为这个产品这两个电容的数量很多,全部更换需要花费很多人工,于是跟供应商谈赔偿人工费用,供应商说是工厂的问题不答应赔偿,只答应退回没有贴的电容,因为货款已经付了,遇到这样的供应商我该维权?

网友:
出问题的是某一个批次的不合格,这个厂家应该赔偿损失,供应商应协助的说服,
真不赔偿也无法,只有下次不用他的

金额大可以到工商局申诉

网友:
你更换后的电容从哪里购买的?一般卖电容的有个潜规则,那就是,用三星电容冒充好品质电容,用劣质电容冒充三星电容。若能证明你的电容是冒充的,可以告他,看看能不能从盘装标签等地方找到蛛丝马迹。

网友A:
同品牌同参数的电容没问题,那么就要重点检查有问题的是否为真货。当然,先要排除是否为生产方面的问题,直接测试未焊接的出问题的那批货。然后再去协商,不能协商该找工商找工商,该找法院找法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同参数的电容没问题,那么就要重点检查有问题的是否为真货。当然,先要排除是否为生产方面的问题,直 ...

如此,就容易说不清了。应该检查是哪个环节因为什么导致的器件失效。

网友:
没有什么强力的证据 。那只能是下次不用他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