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电机转子,再在定子测通入额定电压,定子为什么会烧毁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问,还是希望大家帮帮忙(有公式推导最好)

网友A:
磁路中空气部分的长度大为增加,使磁路的磁阻增加很多倍,绕组的电感量大为减少,额定电压下的电流大为增加,不烧才怪。
公式当然有,但你没有给出任何数据,要公式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路中空气部分的长度大为增加,使磁路的磁阻增加很多倍,绕组的电感量大为减少,额定电压下的电流大为增加 ...

我刚考了这题,想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跑偏方向,谢谢啊

网友:
额,能量守恒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