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8的替代品有哪些

楼主:
要求是两输入的四与门TTL芯片,除了74HC08还有哪些型号

网友A:
看你要求的速度指标,4000系列中也有。另外,还有三输入、四输入的与门。与非门经反向后也是与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的速度指标,4000系列中也有。另外,还有三输入、四输入的与门。与非门经反向后也是与门。

能说的再细点吗,我没用过4000系列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再细点吗,我没用过4000系列的产品

4000系列是标准CMOS门电路系列,速度比HC门慢。建议你最好去网上找器件手册,本站的下载栏目里就有,我都有可能上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