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9无法nor flash启动

楼主:
启动模式选择00011 UART0->SPI0->XIP(MUX2)->MMC0
可以串口启动,装上SD卡可以SD卡启动,拔下SD卡后,想从nor启动,但是一直在串口打印cc。
XIP nor接cs0,通过uboot已经把程序烧写进去。前128K放的SPL程序,用SPL下载uboot。但是从一直串口打印这个现象看,很有可能并没有去nor执行里面的程序。
从读状态寄存器的值看,启动模式配置正确,就是这个顺序。请做过nor启动的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试验过 不知道哦
===================================

网友:
两年前搞过这上面的  NorFlash 启动。感觉是你的 Uboot 配置不对吧。我记得其中有几个地址的配置非常重要。串口一直打印 CC 说明 Uboot 在等待接受文件,很有可能是没有找到你的 kernel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