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被忽略的那80%重点,SAR-ADC 电压基准电路

楼主:
TI的SAR-ADC方面资深应用工程师Rafael曾说过,SAR-ADC应用电路设计重点的70%-80%应放在基准源电路的设计。然而工程师们时常把基准源的电路的设计忽略。
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我们大学期间的教材。众多《数子电路基础》教材中,一般都没有给出SAR-ADC内部的电容网络结构,《模拟电路基础》教材也很少讨论基准源。然而在SAR-ADC设计时基准源的电路设计是至关重要的。简单理解,基准都不精确、干净、稳定,就不用指望转化出来的结果会精确。下面从ADC的内部结构和基准电路的设计要点,来说明基准源设计的重要性,并给出支持16bits SAR-ADC的基准电路设计。
下图是SAR型ADC的内部原理简图,SAR-ADC在采样过程中输入引脚AIN要对内部的采样电容充电。而转化过程中,Vref基准源引脚要对转化电容网充电。简而言之SAR-ADC的采样保持和量化过程,都是有对内部电容的充电过程。读过相关文章“Design SAR-ADC Driver Cirtuitry”工程师,都会深刻理解SAR-ADC驱动电路后,ADC输入引脚电容的重要性。原因是在采样保持过程中SAR-ADC采样电容会从输入引脚AIN驱动电容上抽取电荷。
常被忽略的地方是,整个采样转化周期里,SAR-ADC需要从信号电路中抽取一次电荷,而要从基准源REF中抽取N次电荷(N等于ADC的位数),而且抽取的周期更短(一个转化时钟的周期)。这就要求基准源在整个转化过程中,能够更快的给转化网络电容充电,并且保持基准源的恒定。确切的说比信号驱动电路的要求更高。下图是一个基准源设计不良时,转化过程中的基准源引脚电压,由示波器测得。由图可知,每个转化时钟周期,ADC都要从基准源上抽取电荷,并且要求恢复时间极短。
看了上图中基准源引脚上的电压在采样过程中的变化,我们会深刻的理解到SAR-ADC的基准源引脚稳定的重要性。我们总不希望在SAR-ADC转化的MSB位时,基准电压是2.500V,到LSB位时,就变成了2.498V。
下图一个典型的基准源连接ADC的电路。这个电路适合于给8-14倍的ADC提供基准。我们多数情况下,会关注基准源的初始精度,但这个精度是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调整的。SAR-ADC的基准电路设计有很多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如引脚电容,这个电容是给内部的转化网络提供电荷,至关重要,但常被忽略。
在下面的小节里,会一步一步的解释基准源电路的设计要点,尽量说清楚两个问题,(1)为什么要这样设计,(2)怎样进行基准源电路设计。为了增强说服力,增加了文献中的效果对比,有数据有图表,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上文part1详细分析了为什么SAR-ADC的电压基准电路设计是设计重点的80%。下面我们就开始设计一个高质量的电压基准。虽然TI的相关英文应用手册对这部分有分析,我还是想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分析一下这个过程,以便尽量让大家看的更清楚。
(1) 基准源的Trim引脚加退耦电容。
这一点被很多的工程师所忽略。可能是看到基准源的datasheet的应用电路中(如下图是REF50XX系列的datasheet),没有加电容,就参照上面的电路设计了。
让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REF50XX系列bandgap基准源的内部,如下图,芯片内部有一个1.2V的带隙基准,和一个用于设置精确输出电压的放大器。这两个就是基准噪声的主要来源。并且带隙基准的噪声还要经过后面的放大电路再放大一次。
根据噪声系数(NF)理论,最前级的噪声往往决定信号链路的噪声。因此越在前级减少噪声越有效。如果我们在Trim引脚加一个电容,它将与内部的1K欧电阻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它将给 bandgap增加一个14.5Hz的极点和160Hz的零点。如果想进一步降低带宽可以加更大的电容。这里即使加一个1uF的电容到trim引脚,都会使总的输出RMS噪声减小2.5倍,2.5倍啊。多么超值的一个电容。上面用理论分析了这个电容的作用,还是缺乏些说服力。下面是TI的工程师的测试数据,由测试结果可见在Trim引脚加了电容的基准源输出噪声大大的降低了。因此这个电容,是非常超值的。
(2) 基准源输出端选用大电容,最好是ESR大的电容
开篇图中的10uF电容是用来储存足够多的电荷,以备ADC内部转化电容抽取时,保证基准源电压的稳定。有些工程师可能会知道,SAR-ADC内部的采样电容和转化电容的值一般为几十个pF。10uF的电容储存的电量给几十个pF提供电荷简直是小菜一碟。大家要知道,对于16bits的ADC,如查基准有15ppm(百万分之十五)的波动,就是一个LSB。因此要保证输送给内部转化电容充分电荷时,基准电压的稳定,就要使用大的电容。所以这个电容推荐值都是在uF级(一般选10uF)。现在明白了,这个电容,不单单是给基准源滤波,它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为ADC的转化电容输送电荷。
这个电容的选取又会引出一个新问题,我们该选ESR小的瓷片电容(ESR约为0.1欧),还是ESR大的钽电容(ESR约为1.5欧)。照经验来说,电容的ESR越小越好。但对于基准源的输出端电容,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眼基准源的内部结构,就可以看出,这个电容是作为基准源内部buffer放大器的负载而接到输出端的。运放的输出端接大电容,好像不太保险,是的,这会引起运放的不稳定。因为它与运放的输出电阻形成一个新的极点,这个极点频率会很低。因此这一点应该选择ESR大的电容,构成电路如下图,这个ESR会对电路进行滞后补偿。
实际的测试结果也表明,使用大的ESR的钽电容基准源输出端的电容时,基准源的噪声确实会下降一些,如下表所示。在实际的电路中由于成本的原因,也可以选用瓷片电容,只要在瓷片电容与基准源输出端串一个小的电阻来提高ESR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以上的基准源,就可以用在14位的ADC中了。

网友:
        上文part II,分析了基准源电路提高性能的两个方面。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基准源的性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了。
(1) 为基准源的输出端加低通滤波器
         上一小节中,C2作为内部buffer的电容负载,虽然选择ESR大的电容,但它还是会引入一个极点。这就有可能使buffer输出端的噪声增加。如下图,在大约9KHz的有一个peaking。这个peaking成了基准源输出噪声的主要部分。文献中在80KHz带宽内测量的RMS值大约为16.5uV。如果这个基准接到ADC中,在65KHz步率范围内的peak-peak值约为138uV。这就是这个基准电源适合于8-14bits的ADC的原因。
        由于电容C2造成的buffer不稳定而引起的噪声增加,可以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有效的滤除。滤波器的R1为10K欧,电容C3为10uF,如下图,这个电低通滤波器的带宽约为1.59Hz,这个够低了吧。
           下图是加了低通滤波器后的基准源噪底。对比前后发现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效果很明显。此时的基准源噪声RMS值为2.2uV,peak-peak值为15uV。
(2) 为基准源输出增加buffer
         上面加了R1=10K,C3=10uF低通滤波器的电路,是不能直接连接到SAR-ADC基准源输入端的。原因就是,如果C3上的电荷被ADC的基准源电路抽走了,基准源要为C3充电,而R1,C3构成的RC电路的时间常数为=0.63S。因此给C3充电是一个非常慢长的过程。这就会造成C3电荷得不到及时补充。而失C3上的电压出现下降。这就要引出另一个关键器件,基准源的buffer。需要选用一个运放加在基准备源滤波电路后面做外部的buffer。
          这个buffer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它不只是增大基准源的驱动电流。它的更重要的使命是快速的给驱动电容充电。当10uF驱动电容的电荷被ADC抽走时,势必造成电容的正端的电压微小下降。这时就会引起buffer运放的输出电压下降。这就会引起运放的反馈系统的响应,使输出电压回到原来的值,也就是等于Vref的值。回到原来的值的过程受限于两个因素:(1)一个是运放的能否快速反馈调整输出电压回到原值,这就需要一个宽带宽、高响应速率的运放做buffer,而且还需要高精度。这也就是为什么TI的SAR-ADC的参考设计中基准源的buffer,一般都会选用OPA350的原因。OPA350的增益带宽积GBW为38MHz,而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为±150uV。千万别觉得它做基准源的Buffer是大材小用。正因为它有这样高的指标和能力,才用它担任电压基准buffer的这一重任。(2)运放能够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快速给后面的电容充电,这个要求一般容易达到。

网友:
         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基准源引脚上的电容。下面我们以一个实例来确定这个电容的容值。一般在SAR-ADC的datasheet中会给出这个电容的推荐值。我们在设计时,尽可能选择这个值或以上的电容。如果小了会出现问题。下面先解释原因。
         由于SAR-ADC在每个转化周期过程中都会从基准源引脚抽取电荷,基准源引脚电容,电荷的减少,必然会引起电容电压的降低。这个由公式,当Q发生变化时V也会发生变化。如下图所示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电容电压的减小,不能及时得到前面buffer的调整。即不能及得由buffer给这个电容充电。这是由于buffer的响应速度限制。这就使得在转化开始到结束基准源的电压已经发生了ΔVref的变化。要使得这一变化对ADC无影响,这就要求ΔVref<1/2LSB。
        限制条件已经建立了,我们就可以推算出这个电容的值。首先我们要知道整个转化过程中,从基准源中抽取了多少的电荷 。下图是ADS8326的datasheet中给出的基准源平均电流。计算时,都用最坏情况分析,从datasheet中可知,最大电流是220uA。
        下面一步就是找出ADC的throughout rate。也就可知完成一个转化最快需要4uS。(一般最坏情况,都是在最高转化速率时出现)
       由上面的两个数据,就可以计算出ADC在完成一个转化输出时,需要的总电荷
Q=Iavr x T =  220uA x 4uS
由于这是一个16bits的ADC,当输入FSR为5V时,一个LSB的电压值为
LSB=FSR/2^16 = 76uV.
则1/2的LSB为38uV.
            再由电容的定义公式
那就要求C > ΔQ/ΔV = 220uA x 4uS/38uV=23uF
我们进行保守设计。就把上面的值再提高一倍,并选用E24标准中的电容值那就是47uF。如下图是datasheet中给出的参考设计电路图,图中基准源引脚的电容值即为47uF。这个电容值,是由上面的推算得来的。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电容的特性。这个电容需要有一点的ESR,以保证前面buffer的稳定,对于OPA350推荐选ESR>0.2Ω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SAR-ADC基准源电路设计的注意要点,也是基本步骤。
(1)根据基准源在转化过程中需要的电荷,以及ADC一个LSB所对应的电压值,计算出所需的电容价。把这一个过程放在第一步,是因为它太重要了,需要注意的,这个电容需要有一定的ESR以保证前面buffer的稳定性。
(2)选择合适的运放做buffer,这个运放需要低offset,低噪声,温漂的运放。带宽要宽到在采样保持过程能够给后面的电容充电到误差小于1/2LSB,甚至更小。
(3)选择基准源,关于基准源以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温漂小的基准源。关于基准源可以参照相关应用文档。
(4)给基准源Trim引脚加电容。
(5)基准源输出引脚,加具有一定ESR的电容。
(6)在基准源输出端后加低通滤波器。以滤除基准源的噪声和不稳定造成的噪声。

网友:
这么详细,好贴啊!
===================================

网友:
好贴,希望楼主多出些好贴

网友:
好多的图片都刷不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 赞  但是好多图片看不到了,期待坛的大神有时间修复一下,好贴子别浪费

网友:
好贴,可是本站的图片都显示不出来呀,请修复

网友:
常被忽略的那80%重点,SAR-ADC 电压基准电路.docx (789.69 KB, 下载次数: 14) 有3种工具叫百度、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