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串口如何在PC端显示

楼主:
新手,希望各位大牛指导!

网友:
用MAX232或者其他串口调试器可以直接和电脑相连,用串口助手就可以接受数据了

网友:
我用现成的232转换板子做的

网友:
如果你的计算机有原生串口,那么用232电平转换电路即可。如果没有,去买根USB串口线,然后根据串口线的要求确定要不要232电平转换,但要注意USB转的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计算机平台可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