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哪有可用的IAR工程???

楼主:
20芯积分

打开官方提供的IAR工程,好多文件,特别是关键文件不存在。

如上图中,只有system_smt32f2xx.c及startup_stm32f2xx.s能打开,其它的都不存在!

更可恶的是,项目中指定的一个关键文件 ---- mxchipwnet.a不存在,在整个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中找也找不到!

谁能提供,悬赏芯币!!

我要悬赏100芯币以上,但系统不让,只有取最大数了

网友:
不可能不存在,我用的 Keil MDK,工程涉及到的文件都很全,可能是有的路径设置问题,在工程里再设置一下就可以了!http://www.waveshare.net/wiki/Open1081  这是资料下载地址!!  论坛里针对1081 demo测试,有不少帖子了,你可以看看..

网友A:
你iar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iar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位的图片可以看出项目中需要的几个文件,虽然有的可以分析后添加,但mxchipwnet.a这个文件是找不到的。

象主函数中调用mxchipInit()函数,只找到它的声明处:MxchipStatus mxchipInit(void);而没有它的定义,它应该是封装在库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