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三轴加速度演示

楼主:
硬件部分:MSP430FR5969 Launchpad+430BOOST-SHARP96+ADXL345
ADXL345数字三轴重力加速度芯片,支持I2C\SPI两种接口,本设计中采用I2C接口。MSP430FR5969事实上是有硬件I2C接口,但是与430BOOST-SHARP96连接后,I2C接口(P1.6/P1.7)被占用。只有P2.5\P2.6\P3.0可做他用,这三个脚均不支持硬件I2C,故使用IO模拟I2C。
I2C硬件连接
P2.6   <——————>  SDA
P2.5   <——————>  SCL
P3.0预留
#define I2C_DIR  P2DIR
#define I2C_OUT  P2OUT
#define I2C_IN   P2IN
#define I2C_SCL  0x20     //SCL P2.5
#define I2C_SDA  0x40     //SDA P2.6

#define SDA_HIGH     I2C_OUT |= I2C_SDA//SDA_HIGH
#define SDA_LOW      I2C_OUT &= ~I2C_SDA//SDA_LOW
#define SCL_HIGH     I2C_OUT |= I2C_SCL//SCL_HIGH
#define SCL_LOW      I2C_OUT &= ~I2C_SCL//SCL_LOW

#define SET_SDA_IN   I2C_DIR &= ~I2C_SDA  //SET SDA IN
#define SET_SDA_OUT  I2C_DIR |= I2C_SDA   //SET SDA OUT

#define SDA_IN ( I2C_IN & I2C_SDA)  //READ SDA DATA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void)
{
    SET_SDA_OUT;
    SDA_HIGH;                    //拉高数据线
    SCL_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_LOW;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_LOW;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void)
{
    SET_SDA_OUT;
    SDA_LOW;                    //拉低数据线
    SCL_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_HIGH;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uchar ack)
{
    SET_SDA_OUT;
    if(ack)
      SDA_HIGH;                //写NACK应答信号
    else
      SDA_LOW;                 //写ACK应答信号
    SCL_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_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uchar ADXL345_RecvACK(void)
{
    unsigned char ack;
    SCL_HIGH;                    //拉高时钟线
    SET_SDA_IN;
    Delay5us();                 //延时
    ack = SDA_IN;                   //读应答信号
    SCL_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ack;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uchar(uchar dat)
{
    uchar i,m;
    SET_SDA_OUT;
    for (i=8; i!=0; i--)         //8位计数器
    {
        m=dat&0x80;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if(m==0x80)
            SDA_HIGH;
        else
            SDA_LOW;
        SCL_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_LOW;                //拉低时钟线
        dat=dat<<1;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ADXL345_Recvuchar(void)
{
    uchar i;
    uchar dat = 0;
    uchar m;
    SDA_HIGH;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SET_SDA_IN;
    for (i=8; i!=0;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_HIGH;                //拉高时钟线
        SET_SDA_IN;
        m = SDA_IN;
        if(m == I2C_SDA)
            dat = dat|0x01;
        Delay5us();             //延时
        SCL_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uchar(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uchar(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uchar(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uchar(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uchar(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uchar(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uchar();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uchar(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uchar(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uchar(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uchar();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for(i=0;i<3;i++)
        {
                Result =  ((BUF[i*2+1]<<8) + BUF[i*2]);
                //if(Result<0)
                //  Result = -Result;
                buffer[cnt][i] = (float)Result*3.9;
        }
        cnt++;
        if(cnt>99)
          cnt = 0;
//        read_i2c_flag = 0;
    Delay5ms();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void)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演示视频(先沿X轴方向改变,随后沿Y轴方向改变,最后改变Z轴):

本例实现读取三轴加速度数据及显示,未考虑低功耗的应用。430玩的就是低功耗。一切与低功耗无关的430设计都是失败的设计。所以针对目前的程序,后续会对其进行低功耗优化。

网友:
这屏幕相当不错

网友:
屏小,显示效果确实不错的。

网友A:
楼主,借用你的IIC, MSP430G2553驱动MPU6050,可是读取的数据全是0XFF,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120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借用你的IIC, MSP430G2553驱动MPU6050,可是读取的数据全是0XFF,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 ...

注意延时

网友:
写的很详细,如果能加上图片就更好了

===================================

网友:
液晶真不错

So TM what......?

网友:
@ltbytyn 终于用找到程序中的错误,结果让我很不淡定,我只修改了大哥接收应答信号函数,调换SCL_HIGH;  SET_SDA_IN;即先设置为输入,(即使有SDA变化,也不会被从机采集到)就搞定了。各种蛋疼啊。
我把逻辑分析仪得到的错误数据共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