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采购之完整型号解读(工程师也应注意)

楼主:
        很多时候由于工程师经验不足或者是疏忽,没有把器件型号写完整。公司采购拿到工程师提供的BOM单去采购物料时,有些型号供应商得问仔细一些,否则就不知道供给你哪种物料,严重时,采购回来的物料用不了。

  完整的器件型号包括主体型号、前缀、后缀等。而工程师往往会忽略后缀,甚至少数工程师连前缀都会忽略。器件前缀是代表器件比较大的系列,所以忽略前缀的现象稍少一点,但是忽略后缀的情况就比较多了。

一般来说,后缀有以下这些用处:
1、 区分细节性能 比如,MAXIM公司的复位芯片MAX706,同样是706,后缀“S”和“T”就代表不同的阀值电压,MAX706S的阀值电压为2.93V,MAX706T的阀值电压为3.08V。

2、区分器件等级和工作温度 比如TI公司的基准电压芯片TL431,TL431C代表器件的工作温度是0度至70度(民用级),TL431I代表器件的工作温度是-40度至85度(工业级),其中后缀“C”和“I”就代表不同的工作温度。

3、区分器件封装形式 同样以TL431为例,TL431CP代表的是PDIP封装,TL431CD代表的是SOIC封装,其中后缀“P”和“D”代表的就是不同封装(“C”代表温度,在上面已经解释)。

4、区分订货包装方式 TI公司的基准电压芯片TL431 CD,如果要求是按盘装(2500PCS/盘)的采购,那么必须按TL431 CDR的型号下单,这里的后缀“R”代表的就是盘装。否则,按TL431 CD下单,买回来的可能是管装(75PCS/管)的物料。

5、区分有铅和无铅 如ON公司的比较器芯片LM393D(“D”表示是SOIC封装),如果要用无铅型号,必须按LM393DG下单,这里的后缀“G”就表示无铅型号,没这个后缀就是有铅型号。
 所以在采购时就需要工程师尽量将所需型号写得更完整一些。

网友:
不错不错,以前只注意数字后面第一个字母了

网友:
不错。
不过,各公司的后缀都是自行规定,并不相同,需要用到时还是要查一下。

网友:
找代理商都是需要完整型号的

网友:
所以在采购时就需要工程师尽量将所需型号写得更完整一些。
这个倒是  以后要注意写的清楚点了啊

网友:
的确是这样,公司采购回来的一些元器件经常就是用不了,就是当时没注意后缀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