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低功耗万用表用表之初步

楼主:
把板子的显示部分搞定了,但还没有菜单等,以后完善。

1、使用的P1.4作为ADC的输入
2、接个电压测量一下。选择的是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内部电池1.5V,好久没有换电池了,可能电压低到1.3V了吧?但空载时的端电压不会低的。算一下:      2507 / 4096 * 2.5 = 1.53V

3、开发板使用的是移动电源供电的。
4、板子与LCD的接口是SPI
5、显示的数据。2506 -----这个是12位的ADC的数据,没有经过运算的。

有时候 显示的是 2506

有时候显示的是2507。

数据显示非常稳定,------就识得这两个数,

刚测量了耗电量,在启动时,电流达1.8mA,稳定工作后,电流保持在1.23mA上。

测量LCD的耗电时,把它的电源取掉后,LCD仍正常显示,并且,在启动时不接电源引线也是正常工作。
测量LCD电源供电电流仅0.103mA  ---- 好象不应该是 这个数吧!

网友A:
这个屏是TI 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是TI 买的吗?

淘宝买的。

网友B:
测量LCD的耗电时,把它的电源取掉后,LCD仍正常显示,并且,在启动时不接电源引线也是正常工作。
测量LCD电源供电电流仅0.103mA  ---- 好象不应该是 这个数吧!

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把LCD电源去掉后还能正常显示?这个还能理解,如果功耗特别低的话,里面的电容可能会支持一会儿,可是不会一直都能的吧?否则就是从数据口的漏电电流驱动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对IO口具有潜在的威胁。还请楼主找找原因,是不是一会就灭了。或者取走电源后数据口的电流有没有增长?第二句话我就不理解了,启动时候不接电源线也能正常工作?是说的把led的电源线断了,启动也能工作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着可能是IO口漏电流供电了,还望测测,期待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LCD的耗电时,把它的电源取掉后,LCD仍正常显示,并且,在启动时不接电源引线也是正常工作。
测量LCD ...

是的,把LCD的电源线断开,开机,LCD可以正常工作。
测电流时,是在它的电源那里串入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把LCD的电源线断开,开机,LCD可以正常工作。
没电流时,是在它的电源那里串入电流表。

哦,那我就有可能是io口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