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480结温计算

楼主:
大家好!
      我想使用LT3480这个开关稳压源,输入25V,输出3.3V,输出电流0.3A。我查表(效率vs负载电流)得到效率为80%;输出功率0.99W,加到LT3480的功率就是0.2475W  (0.99W × (20/80) ) ,结温就是T=40°C+0.2475×45°C/W=51.1375°C。请问大家我算法对吗?

网友A:
从LT3480的datasheet找的结温公式?
讲讲40°C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LT3480的datasheet找的结温公式?
讲讲40°C怎么来的

40°C是我工作环境温度最大值!手册没有计算结温的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C是我工作环境温度最大值!手册没有计算结温的公式。

45°C/W是结到管壳的热阻,此式中常数项必须是管壳温度,而不是环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C是我工作环境温度最大值!手册没有计算结温的公式。

Tj=Ta+( R θJA × PD )公式中,环境温度一般可以设定或者推算,R θJA是 P-N结至环境的热阻,如果是LED发光管应该好计算,集成芯片每个芯片内部结构不同而不同,封装的功耗 PD也不一样。这样套用公式值得大家讨论一下

或者建议咨询官方Linear技术,看看这个芯片的所谓的温度是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