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着急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
这是弹出的第一个对话框

点击确定之后就这样,

再确定IAR就关闭了
哪位大虾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
卸载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IAR的问题吧,,,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破解不成功

网友:
确实是软件的问题,换了个版本现在

目前找到的问题就是出现这个窗口的时候,是在向watch窗口添加要查看的变量的时候,面那个变量需要与硬件结合使用,应该是当时没有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