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933的直流偏置和量程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
最近在使用STM32+AD5933设计阻抗测量系统,不考虑AD5933输出阻抗和直流分量对阻抗测量带来的影响,按照AD5933datasheet上的简单电路将AD5933和STM32单片机进行了连接,有关于AD5933和STM32的I2C通信、AD5933实部、虚部数据的读取、幅度的计算以及系统相位的读取的基本程序已经调试完成。这是今天做的一组实验,发现阻抗测量的误差还是挺大的。我用拨码开关控制反馈电阻和校准电阻的选择:
前提条件是:
Vout=2Vp-p;
PGA=X1;
VDD=3.3V
考虑到反馈电阻、输出电压范围和增益PGA的选族需要慎重,不能超过ADC的线性范围。
我设置了四个量程:           51k~100k;    100k~220k;     220k~300k;     300k~470k;  470k~680k。
且它们的反馈电阻分别为:51K         ;   100K         ;     220k        ;    300k      ;     470k         。
对应的校准电阻分别为:      51K         ;   100K         ;     220k        ;    300k      ;     470k         。
然后分别得到这四个量程的增益系数,并在51k~100k的量程里对100kΩ的未知阻抗进行测量,实际测量结果为96.889kΩ,测量误差达到3.1%;
                                                               在100k~220k的量程里对220k的未知阻抗进行测量,实际测量结果为205.483k,测量误差达到6.59%;
                                                               在220k~300k的量程里对300k的未知阻抗进行测量,实际测量结果为277.793k,测量误差达到7.40%;
                                                               在 300k~470k的量程里对470k的未知阻抗进行测量,实际测量结果为399.795k,测量误差达到14.9%;
                                                               在 470k~680k的量程里对680k的未知阻抗进行测量,实际测量结果为663.132k,测量误差达到2.4%;
误差挺大的,接下来我也需要考虑AD5933直流偏置和输出阻抗对阻抗测量带来的影响。
1:看AD5933的datasheet,其实不是很明白:发射机和接收级之间的存在的直流偏置?
datasheet建议使用AD820构成电压跟随器来消除输出阻抗对阻抗测量的影响,这一点我明白:用AD820构成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电阻高,输出电阻低,对前级电路相当于断路,对后级电路来说相当于恒压源。对AD5933的6引脚Vout和Vin起到了隔离的作用。
不太明白的是:它用两个20kΩ的电阻对VDD分压,得到VDD/2,作为AD5933正相输入端的偏置电压。
请问:有明白的朋友吗?希望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2:今天试验的时候使用的是拨码开关来实现量程的选择,但我更希望实现量程的自动切换,这也是接下来需要努力的地方。

网友:
AD820的单电源供电电压范围为5V~35V,而使用的STM32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为3.3V,即VDD=3.3V,显然3,3V是不合适的。那么应该改用别的运放。坛友们,有什么建议吗?关于运放的选择

网友:
也可以单独用电源,STM32和5V通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担心问题可以分压,或者电平转换。。。。。。。。。。。

网友:
如附件图1所示,这是AD提供的参考设计:测量小阻抗的附加放大电路。两个20k的电阻将AD820正相输入电压偏置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它们在电路中的等效电阻为10k,并与1uF的电容串联,构成高通滤波电路,该RC电路的转折频率为1/2πRC=15.9Hz。
AD820构成的电压跟随器,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小,消除了AD5933发射级输出阻抗Rout对阻抗测量的影响;
RC构成的高通滤波电路,消除了AD5933输出激励中的直流分量。
AD820单电源供电电压范围为5~30V,STM32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为3.3V,不能满足要求,版主建议我可以用电平转换来提供5V电压。但为了保证统一的3.3V工作电压,我打算选用双通道运放AD8606,其工作电压范围为2.7V~5.5V,所以是合适的。
AD8606的引脚图如图2所示
因为AD8606是双通道的运放,我看了一些别人的设计:其中一个通道用来做电压跟随器,其在电路中的角色和AD820一样;另一个通道则设计成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取代AD5933中原有的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用于测量小阻抗的附加外部放大电路

用于测量小阻抗的附加外部放大电路

AD8606引脚图

AD8606引脚图

网友: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