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资料:负载开关:什么是负载开关,为什么需要负载开关,如何选择正

楼主:
负载开关:什么是负载开关,为什么需要负载开关,如何选择正

下载:
负载开关:什么是负载开关,为什么需要负载开关,如何选择正 ?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名字很酷啊,让小伙伴们惊呆了,,,,

网友:
负载开关是什么概念?

网友:
说白了就是可以用高低电平控制的开关,这种开关可以通过一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