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神。PIC18F25K80单片机

楼主:
本人新手,要求写个程序测试PIC18F25K80单片机,测试两个端口分别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出,每10秒出现波纹!下面我写的对么?应该怎么写?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AD1PCFG = 0xFFFF;                //设置所有IO口为数字IO口,而非模拟IO口。
TRISA = 0xFFFE;                  //bit0 置为0,其他bit置为1.
LATAbits.LATA0 = 0;              // A0脚输出0电平。
void init();                     //I/O口初始化函数申明

void IOports(void)
{
AD1PCFG = 0xFFFF;
TRISA = 0xFFFD; // 配置A0,A1为数字输出口

while(10)
LATAbits.LATA0 = 0;              // A0脚输出低电平。
Delayms(10);                       // 延时10ms
LATAbits.LATA1 = 1;              // A1脚输出高电平。
Delayms(10);                       // 延时10ms

网友:
问题太多: 1。 没有宏定义配置, 2。 没有定时器,更没有中断, 怎么来的秒, 3,延时函数从哪里来

网友:
检查一下看门狗设置,是否在配置位使能了硬件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