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一款或门芯片

楼主:
想选择一款两输入或门芯片,求型号?管脚最好不要太多,因为我只用一个或门就够了!
或者能够实现或门的功能也行

网友A:
有没有比74LS32更简单的方法,因为我只用一个或门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比74LS32更简单的方法,因为我只用一个或门就够了!

单或门芯片: 74AHC1G32

网友:
用三极管自己做一个不是更快~

网友:
NXP或是TI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