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太快导致无法处理其他函数怎么办

楼主:
先看下面一段简易代码:
.......//子函数省略
void main
{
    init();//各种初始化
    while(1)
    {
           key_scan();//按键处理程序
    }
}

//中断处理程序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12_VECTOR))) ADC12ISR (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AD_dataA = ADC12MEM0;
    AD_data_deal();//ad数据处理函数

    break;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default: break;
  }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AD进入中断的频率太快了,以至于无法响应while(1)里面的按键处理程序,但是要是把AD的进入中断速率降低,采样速率又不能满足要求,,,请问该怎么办?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再说有可能是你的数据处理时间太长了,一般不建议在中断里面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
那么就在每数次进中断的时候  key_scan();一次呗。。

网友:
只能是用DMA来实现了。

网友B:
提高处理器频率不就是了~明显是处理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在每数次进中断的时候  key_scan();一次呗。。

这样的话,,,,,,,,要是处理按键程序,那么AD中断的处理时间会变长,AD中的函数可能没执行完下一次中断又来了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高处理器频率不就是了~明显是处理不过来!

,,,,,,,现在设置的主频是20M,,,,,,,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设置的主频是20M,,,,,,,

如果你的采样率是1K,那么间隔是1ms,这间隔可以做很多事的~

网友:
中断处理的事以少为好

网友:
1.数据处理放外面;
2.优化数据处理函数;
3.增加主频;

网友:
中断服务还是尽可能短小精悍吧
最好设置个标识就退出,由主函数去根据标志位处理

So TM what......?

网友:
中断进入太频繁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中断服务的处理时间,中断服务宜尽量简单,后续处理可放在主循环里通过调用相关函数/子程序来解决。

网友:
你测什么量?要这么高频率?你可以多次采样数据集中起来,滤波后处理一次,没必要每次都处理啊~~

网友:
可以用DMA的方式。先 把AD_data_deal();//ad数据处理函数 放到中断函数外边。ADC考虑适当减小读取的频率,在中断里去降低处理的频率。

网友:
说一下你的具体应用吧,采样频率有多快。
同上,数据 处理部分不要放到中断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