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斷請教

楼主:
小弟看书看得不太懂想请问

msp430在執行ADC12轉換,轉換完成後會發生一個中斷,想請問這裡中斷的用意是?

是发生中断,将转换的结果存至暂存器里吗?
将转换结果储存这动作是发生在中断前还是中断后?

感謝!!!

网友A:
这里的意思是 ADC 【可以】在转换完数据后产生一个中断,意思是“活干完了,你来取数据吧”。所以数据转换肯定是在前,中断在后,不然中断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意思是 ADC 【可以】在转换完数据后产生一个中断,意思是“活干完了,你来取数据吧”。所以数据转换 ...

意思是转换完产生中断,去把数据进行存取就是了?
感激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