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音频 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我想实现以下功能: 采用8K低通滤波器的原因是,AD的采样速率不必太高,只要16K以上就可以采得音频信号。 现在用信号源发出4.4K的正弦波信号来模拟音频信号,测试电路的性能。 信号波形如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经过8K的低通滤波器之后,信号变差了。 如下图: 细节如下: 而经过NE5532放大后的波形如下: 可以观察到,经过低通滤波器之后又明显的失真。 低通滤波器采用的是TI的TLC04,手册说明如下: 请问造成失真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改进措施?或者换用其他什么低通滤波器比较合适?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开关电容滤波器。
其实不必使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可以省掉这片芯片。
既然有一级NE5532作放大,在这一级放大电路上稍加改动就是二阶低通滤波器,也可以做成三阶,再加二级或者一级RC就是四阶低通。
如果不愿意改动这一级放大电路,完全使用RC来做四阶低通滤波器,也是个办法。

网友:
换运放,或者高通滤波看看(你现在输入的是交流,最好高通滤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开关电容滤波器。
其实不必使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可以省掉这片芯片。
既然有一级NE5532作放大, ...

谢谢!
我试了下4阶RC低通滤波器,效果还不错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试了下4阶RC低通滤波器,效果还不错

当前在初进工程师中,有一种看法:有源滤波器比无源滤波器要好,开关电容滤波器比运放构成的有源滤波器好。
其实未必。
有源滤波器使用运放,对包括直流的低通滤波器来说,不可避免地会引入失调电压。有源滤波器靠负反馈实现需要的特性,显然衰减与运放增益有关,频率接近运放单位增益带宽的若干分之一时,运放的增益不再可以看成无穷大,已经不能按照理想运放计算,运放构成的有源滤波器必然偏离把实际运放当成理想运放来计算的特性。
我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源低通滤波,转折频率之后随频率逐步升高,其幅频特性先是下降,过某频率后反而升高。无源滤波器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