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L Xplained Pro starter kit之库函数实现usart串口

楼主:
      串口,这个对于大家学过MCU的人来说,都不陌生。在ATSAM4L这个系列的单片机上的串口是。普通MCU的串口是是通用异步收发器,简称UART,全称是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而在ATSAM4L单片机中的串口是是通用同步和异步收发器,简称USART,全称是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关于串口的基本知识请大家自行百度了。下面,我来教大家怎样使用ATSAM4L的USART模块。我是在之前自己新建的模板础上添加的,用的是库函数。这次使用了两个函数新的函数,ioport_set_pin_mode(xx,xx),ioport_disable_pin(xx,xx);
还要增加4个文件,write.c和read.c,usart.c和usart.h文件。把write.c,read.c和usart.c文件放到LIB->src文件夹中,usart.h放在LIB->inc文件夹中,大家也可以放到别的文件夹,我建议是分类

现在我来说说该怎样配置usart模块吧,我这次是用usart1模块。
我们的步奏是:
(1)打开IO口外设的时钟
(2)设置IO为usart口复用
(3)设置usart
(4)用户功能实现
首先打开IO口外设的时钟是用arch_ioport_init()函数,不打开时钟外设是工作不了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接着设置IO为usart口复用,这里要用到ioport_set_pin_mode(xx,xx),ioport_disable_pin(xx,xx);
这两个函数,第一个函数是设定IO的模式,第二个函数是打开复用功能。笔者我粗心,一开始没注意打开外设复用,导致串口不能工作。我放出ioport_disable_pin的底层吧,如图:

这个在手册能查到它是打开外设功能的作用,如图:

当这个GPER位写0就代表打开外设功能。
接下来就是串口的参数设置了,我就贴上函数了:
static void configure_console(void)
{
#if 0
        const usart_serial_options_t uart_serial_options = {
                .baudrate = CONF_UART_BAUDRATE,
#ifdef CONF_UART_CHAR_LENGTH
                .charlength = CONF_UART_CHAR_LENGTH,
#endif
                .paritytype = CONF_UART_PARITY,
#ifdef CONF_UART_STOP_BITS
                .stopbits = CONF_UART_STOP_BITS,
#endif
        };
#else
       usart_serial_options_t uart_serial_options;
       uart_serial_options.baudrate = CONF_UART_BAUDRATE;
       uart_serial_options.charlength = CONF_UART_CHAR_LENGTH;
       uart_serial_options.paritytype = CONF_UART_PARITY;
       uart_serial_options.stopbits  = CONF_UART_STOP_BITS;
#endif
        /* Configure console UART. */
        stdio_serial_init(CONF_UART, &uart_serial_options);
}

上面有两种的串口初始化的方式,我用条件编译把他们区分开来,两种初始化的方式实现效果都是一样的。一些参数的宏定义是:
/** USART Interface */
#define CONF_UART              USART1
/** Baudrate setting */
#define CONF_UART_BAUDRATE     115200
/** Character length setting */
#define CONF_UART_CHAR_LENGTH  US_MR_CHRL_8_BIT
/** Parity setting */
#define CONF_UART_PARITY       US_MR_PAR_NO
/** Stop bits setting */
#define CONF_UART_STOP_BITS    US_MR_NBSTOP_1_BIT

做好这些工作后,就可以开始用个printf函数打印了,我就贴上主函数的代码了:
int main()
{
  sysclk_init();
  arch_ioport_init();
  ioport_set_pin_dir(PIN_PC07, IOPORT_DIR_OUTPUT);
  ioport_set_pin_level(PIN_PC07, IOPORT_PIN_LEVEL_LOW);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C26A_USART1_RXD, MUX_PC26A_USART1_RXD);
  ioport_disable_pin(PIN_PC26A_USART1_RXD);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C27A_USART1_TXD, MUX_PC27A_USART1_TXD);
  ioport_disable_pin(PIN_PC27A_USART1_TXD);

  configure_console();

  while (1)
  {

      printf("\r\n\r\n-- eeworld越办越火 --\r\n");
      printf("\r\n\r\n-- eeworld越办越火 --\r\n");
  }

}

串口打印的信息:

网友A:
很详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支持,后续还会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后续还会有教程

期待楼主的更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楼主的更多分享
一定滴,刚弄完了段码液晶屏

网友:
谢谢支持,你也拿到不错的东西呀

网友C: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对于sam d21要实现多串口usart同时运行要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对于sam d21要实现多串口usart同时运行要如何配置。谢谢!

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片子,没有了解

网友C: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别的单片机同时进行串口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别的单片机同时进行串口传输。

好像没有,你在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你在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

就是一个单片机配置多个usart串口同时进行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单片机配置多个usart串口同时进行工作

这个应该不难吧,我最多开两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