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如何在 RTOS 上对单片机的功耗做优化

楼主:
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的就是,采用 RTOS 后,如何降低单片机的功耗。
一般 RTOS 都会有一个系统调度时钟在不停的产生中断。
所以一般的 WFI sleep 模式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如果想尽可能的在保持实时性的同时,又希望能够对低功耗进行优化,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freertos的做法

http://www.freertos.org/low-power-tickless-rtos.html

最好参考官方的portSUPPRESS_TICKS_AND_SLEEP函数实现

网友:
如果时钟中断的频率保持在100hz以下,这一点功耗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tickless的功能被不正确的夸大了。只要一行代码就可以让tickless 的功能无效,而且cpu会承担更多的无谓消耗。调用sleep(1)就可以废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