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nucleo+蓝牙板上手初玩

楼主:
   盼了好久的蓝牙板终于拿到手,快递外包装是其貌不扬的层层叠叠的封箱胶带,但是谁知道败絮之内还有金玉呢?撕开外包装还是有点小激动的,蓝牙板是典型的ST式的包装,简约大气,包装照网友们传了很多,我就不上了。
   拿出板子,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就2个IC,后面知道中间的IC就是BlueNRG(话说纯字母作为型号的IC还真少见),另外的一片IC也是ST自家的EEPROM M95640,至于存储的是什么信息暂时还不清楚。BlueNRG周围分布大小两个晶振:一个16MHz和一个32.768MHz,这和STM32的待遇差不多。板的两侧就是两排长长的兼容nucleo的接插件了。
   迫不及待的拿出Nucleo,对好孔位(注意插针有点长,要对好孔位再慢慢插上去,不要大力气),很轻松的插好了,下面放张组合照:
   接下来准备体验下这款蓝牙板的功能,在ST的官网下载了例程x-cube-idb04_l0,大概20多M。该例程在原来nucleo STM32L053R8的基础上增加了Bluetooth_LE的目录,具体路径在:.\x-cube-idb04_l0\X-CUBE-IDB04\Projects\STM32L053R8-Nucleo\Applications。进入该文件夹后不知道该跑哪一个例程,就看了下readme.txt,这个文件的意思大致是说总共有4个例程,然后每个例程的功能要看对应的readme.txt文件说明,然后又说有一个BUG,说蓝牙好像有掉线的情况,后续会升级搞定之内的。不管它了,直接开第2个例程sample APP,我猜可能是跟手机通信的,结果看了下说明,是两个蓝牙板通讯的。好在第3个例程sensor Demo就是我想测试的跟手机通信,该例程下的readme.txt第一句话就是说“Main function to show how to use the BlueNRG Bluetooth Low Energy
shield to send data from a Nucleo board to a smartphone with the support BLE and the "BlueNRG" app freely available on both GooglePlay and iTunes.”接着告诉了我们下载APP的网址,之前还担心苹果的蓝牙不能用于实验,现在放心了。文件夹有IAR,mdk和truestudio的工程文件例程,刚好我装好了最新的IAR 7.3,很顺利的打开了IAR的例程(注意IAR至少要7.1以上的版本才可以打开)。
    编译下载,开发板顺利的跑起来,接下来问题的问题就是安装手机端的APP,根据readme中提供的网站http://itunes.apple.com/app/bluenrg/id705873549?uo=5 找到ST的blueNRG下载安装。
    保持开发板在运行,打开手机端的BlueNRG软件,它会提示我们打开蓝牙,然后会搜索到一个BlueNRG的设备,单击该设备连接,成功后进入到

ST 方块的界面,此时按动nucleo上蓝色的用户按钮,可以看到每按一次,方块就会逆时针水平旋转一定的角度(截图是我改为Y轴方向转动的效果)
   在APP上方点一下“Environ”,屏幕上显示温度,湿度和气压的值,三个数值都在变化,数值应该是试验值,上面显示的温度值大约28℃左右,而我们当前室内温度约15℃。

最后一项是RSSI,应该是蓝牙信号的强度。

图片显示的数值是手机距离开发板约1m左右,在-65dbm上下跳动,把手机放在开发板最近的距离,显示的数值是-30dbm左右,拿到3m开外的地方显示的是-80dbm左右,看来这个数据应该是有效的。到此该APP基本试验完毕,从体验上看,蓝牙的表现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后续会仔细研究这款芯片和代码。

网友A:
楼主知道这个板子的蓝牙连接时的配对密码是多少吗?我看了手册貌似是123456,但是我使用其他的一些蓝牙串口助手却无法连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这个板子的蓝牙连接时的配对密码是多少吗?我看了手册貌似是123456,但是我使用其他的一些蓝牙串口 ...

官方的APP直接就连接上了,没有要求配对。其它的蓝牙设备我手头没有,暂未测试;但是我粗略看了下代码,可能是123456
  ret = aci_gap_set_auth_requirement(MITM_PROTECTION_REQUIRED,
                                     OOB_AUTH_DATA_ABSENT,
                                     NULL,
                                     7,
                                     16,
                                     USE_FIXED_PIN_FOR_PAIRING,
                                     123456,
                                     BONDING);

网友B:
itunes上那个app现在没法下载了,我试了中国区美国区账号都不行!

网友C:
奇怪啊,现在我也是打不开了
引用 网友B:
itunes上那个app现在没法下载了,我试了中国区美国区账号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啊,现在我也是打不开了
你苹果手机上还有么?可以用pp手机助手之类的工具,把app的安装文件备份出来(不需要越狱),共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苹果手机上还有么?可以用pp手机助手之类的工具,把app的安装文件备份出来(不需要越狱),共享给大家。
...
有安卓手机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苹果手机上还有么?可以用pp手机助手之类的工具,把app的安装文件备份出来(不需要越狱),共享给大家。
...
下面是ST提供的下载网址:  ios的APP:http://itunes.apple.com/app/bluenrg/id705873549?uo=5
  安卓的APP: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t.bluenrg
我刚刚也试了下,两个网址都没法正常下载,可能是ST官方把APP下架了吧。附件我下载的IOS的应用程序。
安卓的应用程序我没有,论坛里其它朋友应该会有。

BlueNRG 1.0_ios.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