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nable(INT_UART2);与UARTEnable(INT_UART2);指令具体区别?

楼主:
IntEnable(INT_UART2); //使能UART2中断
UARTEnable(INT_UART2);//使能UART2
指令具体区别是什么?
如果在接收到数据后,关闭UART2口,处理完,在发送数据,用那个指令更合理?

网友:
忘记说了,是在发送接收都是在中断,深度1个字节
如果用UARTEnable(INT_UART2);//使能UART2,每次都要在设深度

网友:
感觉你用的不是官方的标准库

网友A:
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不是最新的吗?

每次打开都要
ROM_UARTEnable(INT_UART2);//使能UART2
ROM_UARTFIFODisable(UART2_BA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vaWare_C_Series-2.1.0.12573不是最新的吗?

每次打开都要

ROM_UARTEnable
IntEnable 这两个差别挺远的。
ROM_UARTEnable  是对 UART 这个外设进行使能操作。
而 IntEnable  是对 NVIC 进行操作。
看看库的源码你就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