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wifi发送第一个数据

楼主:
先刨个坑
等视频上传好了再来填坑,吼吼
使用mx1081的AD模块,采集AD值,然后送wifi发送
使用UDP,简单快速明了,关键是人比较懒
虽然实现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上代码,简单注释了一下main函数回复可见,哇咔咔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MX1081_IO.H"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mxchipWNET.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04C)

void ADC1_CH1_DMA_Config(void);
float AD_value_1;
vu16 ADC_ConvertedValue[2];
#define LowPowerMode
#define AP_NAME           "Ljj@Home"
#define AP_PASSWORD       "xxxxxxxx" //我家的密码,就不告诉你,吼吼
#define APP_INFO          "mxchipWNet Demo: Wi-Fi Link"

network_InitTypeDef_st wNetConfig;
net_para_st para;

/* ========================================
        User provide callback functions
    ======================================== */
void system_version(char *str, int len)
{
  snprintf( str, len, "%s", APP_INFO);
}

void userWatchDog(void)
{
}

void WifiStatusHandler(int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MXCHIP_WIFI_UP:
      printf("Station up \r\n");
      break;
    case MXCHIP_WIFI_DOWN:
      printf("Station down \r\n");
      break;
    case MXCHIP_UAP_UP:
      printf("uAP up \r\n");
      getNetPara(¶, Soft_AP);
      printf("Soft AP mode: IP address: %s \r\n", para.ip);
      printf("Soft AP mode: NetMask address: %s \r\n", para.mask);
      printf("Soft AP mode: MAC address: %s \r\n", para.mac);
      break;
    case MXCHIP_UAP_DOWN:
      printf("uAP down \r\n");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void ApListCallback(UwtPara_str *pApList)
{
        int i;
  printf("Find %d APs: \r\n", pApList->ApNum);
  for (i=0;iApNum;i++)
    printf("    SSID: %s, Signal: %d%%\r\n", pApList->ApList.ssid, pApList->ApList.ApPower);
}

void NetCallback(net_para_st *pnet)
{
        printf("Station mode: IP address: %s \r\n", pnet->ip);
        printf("Station mode: NetMask address: %s \r\n", pnet->mask);
        printf("Station mode: Gateway address: %s \r\n", pnet->gate);
        printf("Station mode: DNS server address: %s \r\n", pnet->dns);
  printf("Station mode: MAC address: %s \r\n", pnet->mac);
}

void stationModeStart(void)
{
        int ret;
  memset(&wNetConfig, 0x0, sizeof(network_InitTypeDef_st));

        wNetConfig.wifi_mode = Station;
        strcpy((char*)wNetConfig.wifi_ssid, AP_NAME);
        strcpy((char*)wNetConfig.wifi_key, AP_PASSWORD);
        wNetConfig.dhcpMode = DHCP_Client;
        ret = StartNetwork(&wNetConfig);
        printf("connect to %s....., return %d\r\n", wNetConfig.wifi_ssid, ret);
}

void softAPModeStart(void)
{
  int ret;
  memset(&wNetConfig, 0x0, sizeof(network_InitTypeDef_st));

        wNetConfig.wifi_mode = Soft_AP;
  strcpy((char*)wNetConfig.wifi_ssid, "Soft AP test");
  strcpy((char*)wNetConfig.wifi_key, "");
        strcpy((char*)wNetConfig.local_ip_addr, "192.168.0.1");
  strcpy((char*)wNetConfig.net_mask, "255.255.255.0");
        strcpy((char*)wNetConfig.address_pool_start, "192.168.0.10");
        strcpy((char*)wNetConfig.address_pool_end, "192.168.0.177");
        wNetConfig.dhcpMode = DHCP_Server;
        ret = StartNetwork(&wNetConfig);
        printf("Setup soft AP: %s, return %d\r\n", wNetConfig.wifi_ssid, ret);
}

vs32 tick = 0;
vs32 button_irq = 0;

void RptConfigmodeRslt(network_InitTypeDef_st *nwkpara)
{
        if(nwkpara == NULL){
                printf("Configuration failed\r\n");
        }
        else{
                printf("Configuration is successful, SSID:%s, Key:%s\r\n", \
                                                                                                    nwkpara->wifi_ssid,\
                                                                                                    nwkpara->wifi_key);
        }
}

char* itostr(char *str, int i)
{
    sprintf(str, "%d", i);
    return str;
}

i

void Button_irq_handler(void *arg)
{
  printf("Start scanning by user...\r\n");
  mxchipStartScan();
}

void ADC1_CH1_DMA_Config(void) //stm32的AD配置,DMA模式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 DMA2 Stream0 channe0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Configure ADC1 Channe6 pin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1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6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2,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网友:
宇宙惯例,沙发自留
顺道消灭〇回复

网友:
看下回复可见~~

网友:
对wifi还有好多未开发区域啊

网友:
封装起来也就算了 说明给的详细点也成啊 同感

网友:
wifi封装成库,理解起来感觉吃力,楼主不错的分享

网友:
回复为了看内容

网友A:
楼主能测试一下UDP 1秒内能传送的最大数据量吗?可不可以考虑把OV的图像快速传送到上位机,实现视频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测试一下UDP 1秒内能传送的最大数据量吗?可不可以考虑把OV的图像快速传送到上位机,实现视频传送
这个倒没具体测试过,不过图像应该问题不大,实时性就可能稍微差点

网友:
资源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