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布局

楼主:
大家有没有关于altium designer元件布局的资料?具体的每一步怎么操作那种,介绍一本书也行,谢谢了

网友A:
不单是 altium designer面临的,是所有设计PCB软件的问题

直接搜 元件布局的基本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单是 altium designer面临的,是所有设计PCB软件的问题

直接搜 元件布局的基本规则

版主您好,有没有好的资料呢,比较详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有没有好的资料呢,比较详细的那种?

在下载中心输入“Altium Designe09电路设计教程”找找,好像有本电子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有没有好的资料呢,比较详细的那种?

您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PCB中,如何一次选中具有电气连接的所有元件?

网友A:
一次选中具有电气连接的所有元件?
为什么要这样选,还是俺没有听明白,
说说楼主是想做什么吧

网友:
在 PCB中,Ctrl+A,,貌似可以全选,但是选上的所有包括网络线,,当然包括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选中具有电气连接的所有元件?
为什么要这样选,还是俺没有听明白,
说说楼主是想做什么吧
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找到答案了TOOL-->Select PCB Component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集成库呢?如果不建集成库,而是简单的建立某个元件的元件库跟封装库,不集成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找到答案了TOOL-->Select PCB Component。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集成库呢 ...

不集成完全可以,一般集成库是把原理图元件,PCB封装和3D模型集成一起,对于公司的产品系列来说,尤其在设计者很多的时候,好处很多,,使用起来方便
比较高档的集成库还有仿真信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找到答案了TOOL-->Select PCB Component。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集成库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集成完全可以,一般集成库是把原理图元件,PCB封装和3D模型集成一起,对于公司的产品系列来说,尤其在 ...
版主介绍介绍这个好处吧,我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介绍介绍这个好处吧,我不太清楚

把原理图图中的元件库,PCB图中的封装库和3D模型库包括信号模拟分析模块封装在一起,在其他图中再次使用的时候,方便移植和共享,元件和模块之间的连接安全性好,即减少这方面的告警。集成库就是元件库的封装的集成块

如果不用集成库,在画原理图的时候,PCB封装和3D模型可能有很多种,很多人都自己做一套,使用不当有可能标号等会产生告警,同样元件库也一样,同一个元件画法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