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933设计阻抗测量系统小总结

楼主:
在使用AD5933设计阻抗系统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是选择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如果选择外部时钟,那么外部时钟晶振的频率该选多少?
就我个人的应用而言,我的扫描频率范围为25khz~31.25khz。考虑到频率泄露的问题,我选择了16.384MHz的有源晶振,
然后经过74HC161进行16分频,得到MCLK=16.384M/16=1.024MHz。这样一来,频率分辨率为1.024M/16/1024=62.5Hz。
AD5933的频率增量数最多可设置为511。也就是说,再本应用中,最大的扫描频率为62.5*511=31.9375kHz。即扫描的频率
范围为62.5Hz~31.9375kHz。第400个点~第500个点对应的频率范围:(62.5*400=25kHz)~(62.5*500=31.25kHz)。
因此,起始频率设置为25khz,频率增量设置为62.5Hz,扫描点数设置为100。
2,AD5933的交流输出激励:AD5933的交流输出电压的基础上叠加了直流偏置电压(直流分量),且四种幅值的正弦交流电压
分别对应四种输出阻抗。
         交流输出激励电压 直流偏置 直流输出阻抗
           1.98Vp-p 1.48V 200Ω
           0.97Vp-p 0.76V 2.4kΩ
          0.383Vp-p 0.31V 1kΩ
          0.198Vp-p 0.173V 600Ω
(1)针对正弦交流输出电压上的直流分量,采用高通滤波的方式来予以消除;
(2)针对发射级上的输出阻抗,通过设计电压跟随器,消除输出阻抗对阻抗测量的影响。
3,关于”发射级和接收级之间存在的VDD/2的直流偏置“这个我不太明白。
   ad5933的datasheet中提到:AD5933在待机模式下,Vout和Vin引脚内部接地,因此外部阻抗或者阻抗与地之间不存在直流偏置。
这个我是明白的,因为接收级电路是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即跨导电路,其同相输入端是虚地的。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将未知阻抗连接在Vout和Vin之间,第一级电流电压放大器配置就意味着Vin引脚(也就是同相输入端)的电压
就是一个直流值设在VDD/2下的一个虚地“。
这一点我非常不明白,这也导致在接下来使用双通道运放AD8606设计硬件电路时不顺利。
AD8606是双通道的运放,其实就是两个相同的运算放大器。使用其中一个通道设计成电压跟随器,且其正相输入端施加了VDD/2的
直流偏置。这是参考别人的设计,他们解释说,这是为了消除发射级和接收级之间的vDD/2的直流偏置。
另一个通道则是用来取代AD5933内部的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理由是可以提高电流电压转换精度。
反正,关于第3点,我还是模棱两可,不太清楚。

网友:
内容还不错,写的更加详细点就更好了
多配点图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