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无线主题征集】无线温度采集系统

楼主:
一个小制作,单总线18b20的无线温度采集项目
仅占用1个IO口,采集多个温度数据
可以通过sn上线时间自行判断18B20所在位置并关联相关数据
无线部分采用TI的CC2530,蜂鸟科技出的模块
PCB画得比较cute,呵呵
基本框图:

核心器件采用的基本上都是TI的IC
传输距离500米即是采用CC2530的无线模块完成
485总线也做了相应改造,适合单总线数据传输
用VB写了个上位机,比较简陋
带有短信通知功能,不过PC要联网才行

上下位机也自定义了一套通信协议

下位机发送温度指令0X01

0X01

H
L
H
L
H
L
H
L
H
L
H
L
H
L
H
L
指令
地址
温度
地址
温度
地址
温度
地址
温度
LSB                                                              HSB
上位机发送数据时,第一个字节是指令0x01,之后格式是先发地址再发温度,地址和温度的发送都是高位在前,一次发送可以上传4组温度,一共17个字节。
特别说明的是,以整型变量变量存在,占有两个字节以上的需要将高位放在前。
下位机发送未注册序列号指令0X02

0X02

L
H
L
H
0XFF
指令
DS18B20温度传感器64位序列号
指针

LSB                                                               HSB
    指针:MCU内部指向缓冲区二维数组的行数。
下位机接收注册信息的指令0X03

0XAA

0X03
H
L
0XFF
起始
指令
指针
地址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发送丢失DS18B20通知上位机指令0X04

0X04

L
H
H
L
0XFF
指令
类型
DS18B20温度传感器64位序列号
地址
结束
LSB                                                              HSB
类型标志 0XFF——已经注册的DS18B20丢失
        0X00——插入总线但尚未注册的DS18B20丢失
下位机接收接收同步PC机时间指令0X05

0XAA

0X05
L
H
0XFF
起始
指令
星期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发送注册成功应答0X06

0X06

H
L
0XFF
指令
地址
指针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接收删除注册信息指令0X07

0XAA

0X07
H
L
0XFF
起始
指令
地址
指针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发送删除注册成回复指令0X08

0X08

H
L
0XFF
指令
地址
指针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发送先注册后发现方式下传感器ID号的指令0X09

0X09

L
H
0XFF
指令
DS18B20温度传感器64ID
标志
接收
标志: OXFF——正确发送

0X00——DS18B20损坏(检测工具)
下位机接收先注册后发现注册方式的注册信息指令0X10

0XAA

0X10
H
L
0XFF
起始
指令
地址
指针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发送先注册后发现方式的注册成功应答指令0X11

0X11

H
L
0XFF
指令
地址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接收先注册后发现方式的删除传感器指令0X12

0XAA

0X12
0XFF
起始
指令
地址
指针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应答删除成功指令0X13

0X13

0XFF
指令
地址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接收清空注册指令0X14

0XAA

0X14
0XFF
起始
指令
结束
LSB                                                               HSB
下位机接收继电器控制指令0X15

0XAA

0X15
0XFF
起始
指令
继电器1
继电器2
继电器3
继电器4
继电器5
继电器6
继电器7
继电器8
继电器8
结束
LSB                                                             HSB

继电器接通:0XFF          继电器断开:0X00

CC2530作为透传模块,未对传输的数据进行编码
依靠这套自定义的通信协议完成功能

网友:
写的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应用是最能体现低功耗优势的地方,我当时提的方案也是这个,不过嘛,嘿嘿,没有做
顶一个!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