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外接电源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我用MSP430Launchpad(芯片是G2553)写了一个nrf24L01的程序,用两个Launchpad互相通信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把芯片从Launchpad上取下来,放到面包板上用3V纽扣电池供电或者用3V直流电源供电,就有问题(比如P1.4该是高电平,但是却没有高电平)。我知道大概是电源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面包板搭的最小系统?时钟、复位电路都完备?

网友B:
板子上给芯片供电的电压是3.6V,2553在此电压下可工作在最高的16MHz,如果你写的代码是让2553工作在16Mhz下,但是面包板却只有3V,那么2553可能会工作不正常,这一点你去确认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面包板搭的最小系统?时钟、复位电路都完备?

我觉得MSP430G2553不需要复杂的外围电路,我同学做了一个nrf24l01的遥控器。就是用纽扣电池供电,也没有复位和时钟电路。Launchpad上好像也没有时钟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给芯片供电的电压是3.6V,2553在此电压下可工作在最高的16MHz,如果你写的代码是让2553工作在16Mhz下 ...

我试了,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我把launchpad上的电压接在面包板上,也不行。或者我直接给个3.6-3.8V的电压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MSP430G2553不需要复杂的外围电路,我同学做了一个nrf24l01的遥控器。就是用纽扣电池供电,也没有 ...

片内是12KHz的内部振荡器  在代码上要配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我把launchpad上的电压接在面包板上,也不行。或者我直接给个3.6-3.8V的电 ...

那就着重检查时钟源和复位电路正常不正常

网友:
复位和时钟源问题。

网友D:
时钟电路可以不要,因为有片上DCO。但是复位电路一定要有,不然芯片不能正确复位,也就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着重检查时钟源和复位电路正常不正常

谢谢了,今天加上了复位的100k上拉电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电路可以不要,因为有片上DCO。但是复位电路一定要有,不然芯片不能正确复位,也就不能正常运行。

嗯,谢谢。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内是12KHz的内部振荡器  在代码上要配置一下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