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版本高低问题

楼主:
如果仿真器一开始就在IAR5.3上使用,然后它在IAR5.2上使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仿真器和IAR并不是一回事,只是它的驱动有可能存在差别。只要楼主试一下就知道了。或者,将5.2换成5.3

网友:
只要支持就不会有什么影响。高版本通常而言支持的设备更多,但只要支持了,上对下就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