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智能手表之U/COSIII实时操作系统移植

楼主:
添加u/cosIII所需的文件,如下图

建立任务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app.h"
#include "gui_desktop.h"
#include "sim908.h"
#include
#include "wm.h"
#include "gui_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i2c_ee.h"
#include "bsp_sdfatfs_app.h"

extern        OS_TCB        StartUp_TCB;

static  OS_TCB        LED_TCB;
static        CPU_STK        LED_Stk[TASK_LED_STK_SIZE];
static  OS_TCB        GUI_TCB;
static        CPU_STK        GUI_Stk[TASK_GUI_STK_SIZE];
static  OS_TCB        GUI_Touch_TCB;
static        CPU_STK        GUI_Touch_Stk[TASK_GUI_Touch_STK_SIZE];
//static OS_TCB AT_TCB;
//static CPU_STK AT_Stk[TASK_AT_STK_SIZE];
OS_TCB IntTest_TCB;
static CPU_STK IntTest_Stk[TASK_INTTEST_STK_SIZE];
OS_TCB MessageHandle_TCB;
static CPU_STK MessageHandle_Stk[TASK_MESSAGEHANDLE_STK_SIZE];
OS_TCB PhoneHandle_TCB;
static CPU_STK PhoneHandle_Stk[TASK_PHONEHANDLE_STK_SIZE];
OS_TCB GPRSHandle_TCB;
static CPU_STK GPRSHandle_Stk[TASK_GPRSHANDLE_STK_SIZE];
OS_TCB TimeUpdate_TCB;
static CPU_STK TimeUpdate_Stk[TASK_TIMEUPDATE_STK_SIZE];
OS_TCB SimCheck_TCB;
static CPU_STK SimCheck_Stk[TASK_SIMCHECK_STK_SIZE];
OS_TCB Wireless_TCB;
static CPU_STK Wireless_Stk[TASK_WIRELESS_STK_SIZE];

OS_MEM MyPartition;
u8 MyPartitionStorage[MEMLIST_SIZE][DATA_BUFF_SIZE];

OS_MUTEX Mutex_USART2;

OS_Q Q_GSMResponse;

OS_FLAG_GRP MessageFlagGrp;
OS_FLAG_GRP PhoneFlagGrp;
OS_FLAG_GRP GPRSFlagGrp;

OS_TMR MyTmr1;

/*
* 函数名:Task_Start
* 描述  : 启动任务,
*                           优先级为1,
*                     初始化及创建其它任务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ask_Start(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 板级初始化 */
        BSP_Init();

        //创建任务LED
        /*
        OSTaskCreate((OS_TCB     *)&LED_TCB,                                                    //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LED",                                                                    // 任务名称
               (OS_TASK_PTR )Task_LED,                                                    //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parg
               (OS_PRIO     )TASK_LED_PRIO,                                                //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LED_Stk[0],                                                  //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LED_STK_SIZE/10,                      // 堆栈剩余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LED_STK_SIZE,                                      //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 返回值
        */
        OSTaskCreate( (OS_TCB                        *)&IntTest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inttest",                                          //任务名
                                                                (OS_TASK_PTR )Task_IntTest,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OS_PRIO                 )TASK_INTTEST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IntTest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INTTEST_STK_SIZE/10, //堆栈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INTTEST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1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                                                                        //返回值

        OSTaskCreate( (OS_TCB                        *)&MessageHandle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MessageHandle",                                          //任务名
                                                                (OS_TASK_PTR )Task_MessageHandle,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OS_PRIO                 )TASK_MESSAGEHANDLE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MessageHandle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MESSAGEHANDLE_STK_SIZE/10, //堆栈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MESSAGEHANDLE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                                                                        //返回值
        /*
        OSTaskCreate( (OS_TCB                        *)&PhoneHandle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PhoneHandle",                                          //任务名
                                                                (OS_TASK_PTR )Task_PhoneHandle,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OS_PRIO                 )TASK_PHONEHANDLE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PhoneHandle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PHONEHANDLE_STK_SIZE/10, //堆栈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PHONEHANDLE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                                                                        //返回值
        */

        OSTaskCreate( (OS_TCB                        *)&GPRSHandle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CPU_CHAR                *)"GPRSHandle",                                          //任务名
                                                                (OS_TASK_PTR )Task_GPRSHandle,           //任务代码指针
                                                                (void                                *)0,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OS_PRIO                 )TASK_GPRSHANDLE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GPRSHandle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TASK_GPRSHANDLE_STK_SIZE/10, //堆栈警戒线
                                                                (CPU_STK_SIZE)TASK_GPRSHANDLE_STK_SIZE,        //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可接收的最大消息队列数
                                                                (OS_TICK                 )0,                      //时间片轮转时间
                                                                (void                    *)0,                      //任务控制块扩展信息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err );                                                                        //返回值

        //创建任务GUI
        OSTaskCreate((OS_TCB     *)&GUI_TCB,
               (CPU_CHAR   *)"GUI",
               (OS_TASK_PTR )Task_GUI,
               (void       *)0,
               (OS_PRIO     )TASK_GUI_PRIO,
               (CPU_STK    *)&GUI_Stk[0],
               (CPU_STK_SIZE)TASK_GUI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_GUI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创建任务GUI_Touch
        OSTaskCreate((OS_TCB     *)&GUI_Touch_TCB,
               (CPU_CHAR   *)"GUI_Touch",
               (OS_TASK_PTR )Task_GUI_Touch,
               (void       *)0,
               (OS_PRIO     )TASK_GUI_TOUCH_PRIO,
               (CPU_STK    *)&GUI_Touch_Stk[0],
               (CPU_STK_SIZE)TASK_GUI_Touch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_GUI_Touch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
        OSTaskCreate((OS_TCB     *)&TimeUpdate_TCB,
               (CPU_CHAR   *)"TimeUpdate",
               (OS_TASK_PTR )Task_TimeUpdate,
               (void       *)0,
               (OS_PRIO     )TASK_TIMEUPDATE_PRIO,
               (CPU_STK    *)&TimeUpdate_Stk[0],
               (CPU_STK_SIZE)TASK_TIMEUPDATE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_TIMEUPDATE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

        OSTaskCreate((OS_TCB     *)&SimCheck_TCB,
               (CPU_CHAR   *)"SimCheck",
               (OS_TASK_PTR )Task_SimCheck,
               (void       *)0,
               (OS_PRIO     )TASK_SIMCHECK_PRIO,
               (CPU_STK    *)&SimCheck_Stk[0],
               (CPU_STK_SIZE)TASK_SIMCHECK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_SIMCHECK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TaskCreate((OS_TCB     *)&Wireless_TCB,
               (CPU_CHAR   *)"Wireless",
               (OS_TASK_PTR )Task_Wireless,
               (void       *)0,
               (OS_PRIO     )TASK_WIRELESS_PRIO,
               (CPU_STK    *)&Wireless_Stk[0],
               (CPU_STK_SIZE)TASK_WIRELESS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ASK_WIRELESS_STK_SIZE,
               (OS_MSG_QTY  )4,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创建定时器任务
        OSTmrCreate((OS_TMR                                                         *)&MyTmr1,
                                                        (CPU_CHAR                                                 *)"My Timer #1",
                                                        (OS_TICK                                                        )10,
                                                        (OS_TICK                                                        )50,
                                                        (OS_OPT                                                                )OS_OPT_TMR_PERIODIC,
                                                        (OS_TMR_CALLBACK_PTR        )TmrCallback_RTCUpdate,
                                                        (void                                                            *)NULL,
                                                        (OS_ERR                                                                 *)&err);

        OSTmrStart((OS_TMR *)&MyTmr1, (OS_ERR *)&err);

  //任务删除自己
        OSTaskDel(&StartUp_TCB,&err);
}

/*
* 函数名:Task_LED
* 描述  : LED任务1,
*                     优先级为4,
*                     以200ms的间隔点亮、关闭LED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ask_LED(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 (1)
  {
    LED1( ON );
    OSTimeDlyHMSM(0, 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LED1( OFF);
    OSTimeDlyHMSM(0, 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
}

/*
* 函数名:Task_GUI
* 描述  : GUI任务,
*                           优先级为6,
*                     显示GUI操作
* 输入  :任务输入参数
* 输出  : 无
*/
void Task_GUI(void *p_arg)
{
//  OS_ERR err;
  (void)p_arg;

        GUI_CreatDeskTop();
        //延时
        while(1)
        {

                GUI_Delay( 300 );
                //OSTimeDlyHMSM( 0, 0, 0, 2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
  * @brief  Task_GUI_Touch 每10ms执行一次,GUI触屏触发函数
  * @param  p_arg
  * @retval 无
  */
void Task_GUI_Touch(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while(1)
        {
                GUI_TOUCH_Exec();                                                                                //10ms一次GUI调用处理触屏
                OSTimeDly(10,OS_OPT_TIME_DLY,&err);
        }
}

void Task_IntTest(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TS ts;

        u8 flag = 0;
        u8 *pdata = NULL;
        char *p = NULL;
        OS_MSG_SIZE Mes_size;

        p_arg = p_arg;

        while( 1 )
        {
                pdata = (u8 *)OSTaskQPend(0, OS_OPT_PEND_BLOCKING, &Mes_size, &ts, &err);
//                USART_printf(USART1, "\r\n $%s$ \r\n", pdata);
                if(GSM_Response[0] != 0)
                {
                        p = strstr((char *)pdata, (char *)&GSM_Response[0]);
                        if(p != NULL)
                        {
                                GSM_Response[0] = 0;        //相当于标志位
                                OSQPost(&Q_GSMResponse, pdata, 1, OS_OPT_POST_FIFO, &err);
                                flag = 1;
                        }
                        else
                        {
                                flag = 0;
                        }
                }

                if(flag == 0)
                {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CMTI"))
                        {
                                u8 mesaddr[3];

                                mesaddr[0] = *(strstr((char *)pdata, ",")+1);
                                mesaddr[1] = *(strstr((char *)pdata, ",")+2);
                                if( mesaddr[1] >= '0' && mesaddr[1] <= '9')
                                {
                                        Messagenum = (mesaddr[0] - '0')*10 + (mesaddr[1] - '0');
                                }
                                else
                                {
                                        Messagenum = (mesaddr[0] - '0');
                                }
                                Messagebuff[Messagenum-1] = 1;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OSFlagPost(&MessageFlagGrp, FlagNewMessage, (OS_OPT)OS_OPT_POST_FLAG_SET,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CLIP:"))        //来电
                        {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p1 = (u8 *)strstr((char *)pdata, "\"");
                                p2 = (u8 *)strstr((char *)(p1+1), "\"");
                                p2[0] = '\0';
                                strcpy(RingNumber, p1+1);
                                if(!WM_IsWindow(WinPara.hRing))//判断当前激活的窗口
                                {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Main, MY_MESSAGE_RING);
                                }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CLOSE"))        //网络断开连接
                        {
                                OSFlagPost(&GPRSFlagGrp, FlagGPRSConnect, OS_OPT_POST_FLAG_CLR, &err);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NO PIALTONE"))        //无拨号音
                        {
                                WM_DeleteWindow(WinPara.hCall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R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Phone);

                                //GUI_MessageBox("\r\n NO PIALTONE! \r\n","error",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BUSY"))        //占线
                        {

                                WM_DeleteWindow(WinPara.hCall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R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Phone);
                                //GUI_MessageBox("\r\n BUSY! \r\n","error",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NO CARRIER"))        //无法连接
                        {

                                WM_DeleteWindow(WinPara.hCall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R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Phone);
                                //GUI_MessageBox("\r\n NO CARRIER! \r\n","error",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NO ANSWER"))        //无应答
                        {

                                WM_DeleteWindow(WinPara.hCall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Ring);
                                WM_DeleteWindow(WinPara.hPhone);
                                //GUI_MessageBox("\r\n NO ANSWER! \r\n","error",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if(NULL != strstr((char *)pdata, "NORMAL POWER DOWN"))        //无应答
                        {
                                Sim908_Reset();                //掉电后复位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else //其他未用响应
                        {
                                OSMemPut((OS_MEM *)&MyPartition, (void *)pdata, (OS_ERR *)&err);
                        }
                }
                flag = 0;
        }
}

/*
        描述:短信处理任务
*/
void Task_MessageHandle(void *p_arg)
{
        u8 i;
        OS_ERR err;
        CPU_TS ts;
        OS_FLAGS Flags_Rdy;

        while( 1 )
        {
                OSFlagPend(&MessageFlagGrp,
                                                         FlagMessageFull + FlagNewMessage,
                                                         (OS_TICK)0,
                                                         (OS_OPT)(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ts,
                                                         &err);

                Flags_Rdy = OSFlagPendGetFlagsRdy( &err );

                if(Flags_Rdy & FlagNewMessage)        //有新短信
                {
                        for(i=0; i<50; i++)
                        {
                                if(Messagebuff == MESSAGE_UNREAD)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ReadMessage(i+1, MESSAGE_ENGLISH))
                                        {

                                                Messagebuff = MESSAGE_CMD;

                                                //I2C_EE_BufferWrite(Messagebuff, MESSAGE_FLASH_ADDR, sizeof(Messagebuff));
                                        }
                                        else
                                        {
                                                u8 databuff[300];
                                                Messagebuff = MESSAGE_NOTCMD;
                                                myres = f_open(&myfsrc, "0:/messages.txt", FA_WRITE | FA_OPEN_EXISTING);
                                                myres = f_lseek(&myfsrc, myfsrc.fsize);

                                                sprintf(databuff, "20%s\r\n", MES_STR.Time);
                                                myres = f_write(&myfsrc, databuff, strlen(databuff), &mybw);
                                                //USART_printf(USART1, "\r\n %s \r\n", databuff);
                                                sprintf(databuff, "%s\r\n", MES_STR.Phonenum);
                                                myres = f_write(&myfsrc, databuff, strlen(databuff), &mybw);
                                                //USART_printf(USART1, "\r\n %s \r\n", databuff);
                                                sprintf(databuff, "%s\r\n", MES_STR.Message);
                                                myres = f_write(&myfsrc, databuff, strlen(databuff), &mybw);
                                                //USART_printf(USART1, "\r\n %s \r\n", databuff);
                                                f_close(&myfsrc);

                                                //I2C_EE_BufferWrite(Messagebuff, MESSAGE_FLASH_ADDR, sizeof(Messagebuff));

                                        }
                                        if(i > 40 )
                                        {
                                                Sim908_SendCmd("AT+CMGDA=\"DEL INBOX\"", "OK", 100, NULL);        //删除全部接收的短信
                                        }
                                }
                        }
                }
        }
}

/*
        描述:电话处理函数
*/
void Task_PhoneHandle(void *p_arg)
{
//        OS_ERR err;
//        CPU_TS ts;

        while( 1 )
        {

        }
}

/*
        描述:GPRS处理任务
*/
void Task_GPRSHandle(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TS ts;
        OS_FLAGS Flags_Rdy;
        u8 gpsdatabuff[100];
        p_arg = p_arg;
        OSTimeDlyHMSM( 0, 0, 13,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Sim908_TCPClose();
        //Sim908_TCPConnect("175.6.4.74", "40487");
        while( 1 )
        {

                OSFlagPend(&GPRSFlagGrp,
                                                         FlagGPRSConnect,
                                                         (OS_TICK)0,
                                                         (OS_OPT)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ts,
                                                         &err);

                Flags_Rdy = OSFlagPendGetFlagsRdy( &err );

                if(Flags_Rdy & FlagGPRSConnect)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_STR, gpsdatabuff))
                        {
                                Sim908_TCPSendData(gpsdatabuff);

                        }
                        else
                        {
                                Sim908_TCPSendData("还没成功获取GPS数据,请稍候");
                        }

                        //Sim908_TCPSendData("AT+CGPSINF=32 32,063824.000,A,2256.040527,N,11203.090490,E,0.00,0.00,040914,,E,A OK");
                }
                OSTimeDlyHMSM( 0, 0, 2,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
        描述:定时器1的回掉函数
*/
void TmrCallback_RTCUpdate(void *p_arg)
{
//        OS_ERR err;
        p_arg = p_arg;
        if(WM_IsWindow(WinPara.hWinMain))//判断当前激活的窗口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Main, MY_MESSAGE_RTC);//向主窗口发送时间更新消息
        if(WM_IsWindow(WinPara.hBkWheel))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BkWheel,MY_MESSAGE_RTC);//向调节时间窗口发送更新消息

}

/*
        描述:GPS校时任务
*/
void Task_TimeUpdate(void *p_arg)
{
        OS_ERR err;

        while( 1 )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_STR, NULL))
                {
                        //USART_printf(USART1, "\r\n TimeAdjust \r\n");
                        RTC_Config();
                        Sim908_TimeAdjust(&TIME_CALENDAR);
                        OSTimeDlyHMSM( 12, 0, 0,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延时12个小时
                }
                else
                {
                        //USART_printf(USART1, "\r\n GPS not ready \r\n");
                        OSTimeDlyHMSM( 0, 0, 30,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延时30秒
                }
        }

}

/*
        函数名:Task_SimCheck
        描述:        检查sim卡的相关状态
*/
void Task_SimCheck(void *p_arg)
{
        u32 i = 0;
        u8 *p1 = NULL;
        u8 *p2 = NULL;

        u8 databuff[20];
        OS_ERR err;

        Sim908_Reset();
        OSTimeDlyHMSM( 0, 0, 10,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Sim908_GPSSet( 1 );
        Sim908_SendCmd("AT", "OK", 50, NULL);
        OSTimeDlyHMSM( 0, 0, 0, 1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Sim908_SendCmd("ATE0", "OK", 50, NULL);                                //关闭回显
        OSTimeDlyHMSM( 0, 0, 0, 1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Sim908_SendCmd("AT+COLP=1", "OK", 50, NULL);        //开启被叫号码显示
        OSTimeDlyHMSM( 0, 0, 0, 1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Sim908_SendCmd("AT+CLIP=1", "OK", 50, NULL);        //开启来电显示
        OSTimeDlyHMSM( 0, 0, 0, 1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Sim908_ReadMessage(5, MESSAGE_ENGLISH);

        while( 1 )
        {
                //USART_printf(USART1, "\r\n breath \r\n");

                if(i % 1 == 0)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OPS?", "+COPS:", 50, databuff))        //检查信号
                        {
                                if(strstr(databuff, "CHINA MOBILE"))
                                {
                                        Sim_Operator = 1;        //标志运营商为中国移动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Status, MY_MESSAGE_OPERATOR);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SQ", "+CSQ", 50, databuff))
                                        {
                                                p1 = strstr((char *)databuff, ":");
                                                p2 = strstr((char *)p1, ",");
                                                p2[0] = '\0';
                                                strcpy(Sim_RSSI, p1+2);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Status, MY_MESSAGE_RSSI);
                                        }
                                }
                                else
                                {
                                        Sim_Operator = 0;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Status, MY_MESSAGE_OPERATOR);
                                }
                        }
                }

                if( i % 1 == 0)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GetGPSInformation(&GPS_STR, NULL))
                        {
                                Sim908_GPSConvert(GPS_STR.Latitude, GPS_STR.Longtude, LOCATION);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Main, MY_MESSAGE_GPS);
                        }
                        else
                        {
                                strcpy(LOCATION, "NO GPS INFORMATION");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Main, MY_MESSAGE_GPS);
                        }
                }
                if(i % 6 == 0)
                {
                        if(SIM_ERR_NONE == Sim908_SendCmd("AT+CBC", "+CBC", 50, databuff))        //检查电量
                        {
                                        p1 = strstr((char *)databuff, ",");
                                        p2 = strstr((char *)p1+1, ",");
                                        p2[0] = '\0';
                                        strcpy(Sim_Battery, p1+1);
                                        WM_SendMessageNoPara(WinPara.hWinStatus, MY_MESSAGE_BAT);
                        }
                }

                i++;
                if(i >= 1000)
                {
                        i = 0;
                }
                OSTimeDlyHMSM( 0, 0, 10, 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
        无线处理任务
*/
void Task_Wireless( void *p_arg )
{
        OS_ERR err;
        u8 *pdata = NULL;
        OS_MSG_SIZE Mes_size;
        CPU_TS ts;

        while( 1 )
        {
                pdata = (u8 *)OSTaskQPend(0, OS_OPT_PEND_BLOCKING, &Mes_size, &ts, &err);
                if(NULL != pdata)
                {
                        //USART_printf(USART1, "\r\n 接收到 %s \r\n", WirelessBuff);

                }
        }
}

/****************End of file****************/

网友:
操作系统占用多少系统资源啊?
RAM和Flash?

网友:
理论上2k Ram就够了,不过,想跑应用,还是得大些。很好奇撸主怎么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