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貌似flash被锁?

楼主:
烧写程序的时候,运行出现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提示,之后我手贱点了一个类似“YES"的选项,然后我退出程序断电。接下来程序就再也烧不进去。出现以下错误: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ncountered when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C28xx: GEL: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5\28xx\Debug\28xx.out: Load failed.

cmd文件是F28335.cmd。试了下其他cmd文件是28335_RAM_lnk.cmd的程序都是可以烧写的。
跪求高手帮助!!!!!!!!

网友:
比如按住复位后,尝试先擦除程序试试看。

网友:
仿真器什么型号、

So TM what......?

网友:
发一个连接上仿真器,进去烧写界面的截图!

网友:
现象不明确,早点发截图!

网友:
楼主太慷慨了,我恨不得一直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