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关于Z-stack协议栈下ZigBee节点接收数据频率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做了一个小测试(协议栈用的Z-STACK2.5.1,平台用的CC2530),大概是这样的:网络中三种设备(一个协调器,四个路由和一个终端),终端负责向路由广播数据,路由收到数据后单播转发信息给协调器,协调器通过串口给STM32(这里只上传单播的数据包),stm32再经过网口转发给上位机。为了测试网络的性能,我想尽可能的让终端快速的发广播包以模拟多节点的情况。我设置发送周期为10ms,也就是一秒应该收到100个包(每个包数据量不大,就10个字节左右),但是我发现,每个路由收到的广播包为80~90个左右,而通过四个路由转发给协调器的包加起来只有110个左右(按理来说应该有100*4=400个),是不是一个节点的接收数据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没有以前做过相关测试的大侠?

网友A:
每个包里面是不是有多个原始数据?

网友:
不知道您指的原始数据是什么,我是将终端设备ID广播给路由,然后路由将信息处理(在终端数据的基础上加上路由的相关设备信息如电量、rssi、路由ID什么的),然后由路由再将数据单播给协调器。一个包有效数据10字节,加上物理层、MAC层和、NWK层的帧头估计一个包30多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包里面是不是有多个原始数据?

不知道您指的原始数据是什么,我是将终端设备ID广播给路由,然后路由将信息处理(在终端数据的基础上加上路由的相关设备信息如电量、rssi、路由ID什么的),然后由路由再将数据单播给协调器。一个包有效数据10字节,加上物理层、MAC层和、NWK层的帧头估计一个包30多字节

网友:
见过一种定长数据包打包规则,有效/原始数据是定长的,必须填满才会打包发送。现象也和楼主说的类似,所以提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