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异步复位 同步释放。求指教

楼主(2014-11-20):
怎么理解异步复位 同步释放。求指教
怎么理解异步复位 同步释放。求指教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复位assert(复位有效)的时候是电平有效;而复位de-assert(即复位撤除)是基于时钟沿,即所谓的同时或者说同步撤除或者说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