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静态电流

楼主:
TI的芯片 写着静态电流时1UA 但我按照典型电路来接  然后测了输入的电流有50多uA  是我测试方式不对还是芯片写的夸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根据他的电路图,然后不接负载,直接测得输入电流的大小?

对  你可以看看下图 这是我测试的TPS769XX的Datasheet 因为TI的这些低Iq的LDO都带使能的Pin  可以看到1uA是在待机模式下 即使能Pin关闭的情况下  at 100mA为17uA 这里的意思即使能Pin打开的情况下 可以满载工作的情况下 你对比下TPS709XX的Datasheet看一下

网友A:
话说之前用过TI的TPS769XX 那个Iq我测试过 和参数指标基本一致

网友A:
输出悬空不带负载 一般这个1uA应该是典型值 但是最大值应该也不会到50uA 一方面 你的测试方法 另一方便 测试仪器的精度

网友:
1UA 的静态电流最好用精度高一点的表,比如4位半万用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悬空不带负载 一般这个1uA应该是典型值 但是最大值应该也不会到50uA 一方面 你的测试方法 另一方便 测 ...

仪器是可以的 我换其他的芯片测试的时候还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之前用过TI的TPS769XX 那个Iq我测试过 和参数指标基本一致

你也是根据他的电路图,然后不接负载,直接测得输入电流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你可以看看下图 这是我测试的TPS769XX的Datasheet 因为TI的这些低Iq的LDO都带使能的Pin  可以看到1uA ...

恩 你测试的时候就是 芯片使能,然后测输入电流  是在17uA 左右?TPS769XX  IC我也有  等会测测看   兄弟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之前用过TI的TPS769XX 那个Iq我测试过 和参数指标基本一致
是假芯片

网友A:
这个来货渠道一定要可靠啊 X宝上的价格要与网上各类芯城对比一下 便宜20%还可能 50%肯定是假货无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来货渠道一定要可靠啊 X宝上的价格要与网上各类芯城对比一下 便宜20%还可能 50%肯定是假货无疑了
是的   你们一般是在哪里买芯片的?那种代理商可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