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USART3数据接收错误问题

楼主:
芯片用的是stm32f107vb,使用USART3,PB10、PB11,不需要重映射

一开始用的原来103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md.s,预定义为STM32F10X_MD,结果通信正常。
现在改为startup_stm32f10x_cl.s,预定义也改为STM32F10X_CL。其他没变,结果接收数据错误。
现在串口中断中自发自收。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01,接收E0,发送02,接收00,发送13接收00,发送0A,接收1C,发送的同一个数,对应接收的同一个数

就改了启动文件和预定义的那个,程序不变如下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一般设置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STM_EVAL_COMInit(COM3, &USART_InitStructure);

#if EN_USART3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SART3_NVIC();
#endif

}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SART3_NVIC()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EVAL_COM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

void STM_EVAL_COMInit(COM_TypeDef COM,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COM_USART[COM],USART_InitStruct); //初始化串口

  //使能串口
  USART_Cmd(COM_USART[COM], ENABL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3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EVAL_COM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EVAL_COM3);//(USART3->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Data(EVAL_COM3,Res);  //串口自发自收
//                 USART_SendData(EVAL_COM3,USART_ReceiveData(EVAL_COM3));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
                                        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
                                                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
                                                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请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优先级分组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_0,...NVIC_PriorityGroup_4
有没有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优先级分组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_0,...NVIC_PriorityGroup_4
有没有加上 ...

请问为什么要加这个?我一直是在初始化串口时设置串口中断部分几个函数,包括优先级之类的,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搞定了吗?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