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一个问题觉得奇怪

楼主:
这个串口的,输入正常,接收正常,但是不会显示,而且通信正常时候是显示不正常。。。

网友:
就是说我本来判断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数据是不是一致,如果为真就显示通信正常,但是这样做不成功,我把那个等于改为不等于就显示通信正常了,还有接收的都不会再这里显示

网友:
这是完整的,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