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sleep进行任务切换

楼主:
我创建了两个led的任务
#define LED0_TASK_PRIORITY 10   //led0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RITY 11   //led1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_TASK_STACK_SIZE 256          //led任务栈空间大小

PORT_STACK led0_stack[LED_TASK_STACK_SIZE] = {0}; //led0 任务栈空间
PORT_STACK led1_stack[LED_TASK_STACK_SIZE] = {0}; //led1 任务栈空间

RAW_TASK_OBJ led0_task_obj; //led0任务结构体
RAW_TASK_OBJ led1_task_obj; //led1任务结构体

void Led_0_test(void *par)
{
    RAW_TASK_OBJ *local = (RAW_TASK_OBJ *)par;
   //在最高优先级任务中启动定时器
        Timer2_Init(100, 7200);//TIM2的时钟频率为72M/7200 = 10KHz, 重装载值为100,10ms中断一次
   while(1)
   {
        Led_TurnOn();
        printf("Task %s is running\n", local->task_name);

                raw_sleep(100);        //睡眠100ticks = 100 * 10 = 1s
   }
}

void Led_1_test(void *par)
{
    RAW_TASK_OBJ *local = (RAW_TASK_OBJ *)par;

    while(1)
    {
        Led_TurnOff();
        printf("Task %s is running\n", local->task_name);

        raw_sleep(100);
    }
}

RAW_U8 led_task_test(void)
{
        raw_task_create(&led0_task_obj, "Led_0_task", (RAW_VOID *)&led0_task_obj, LED0_TASK_PRIORITY, 0, &led0_stack[0], LED_TASK_STACK_SIZE, Led_0_test, 1);
        raw_task_create(&led1_task_obj, "Led_1_task", (RAW_VOID *)&led1_task_obj, LED1_TASK_PRIORITY, 0, &led1_stack[0], LED_TASK_STACK_SIZE, Led_1_test, 1);
        return 1;
}

在调用Led_0_test()中的sleep时,运行sleep中的RAW_CRITICAL_EXIT()会进行任务切换,从而运行Led_1_test()。

我不明白的是怎么进行的任务切换,这其中到底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
准确的说大部分情况应该是运行到了raw_sleep中的raw_sched(); 才会引起切换,具体的跟踪一下移植代码就可以了解。不了解汇编也不要紧,从逻辑上理解来说,只要知道sleep会引起当前任务的睡眠,cpu会切换到当前就绪的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即可。

网友:
我理解是这样的

RAW_CRITICAL_EXIT(),这一步使能了中断,然后在退出中断的时候进行了任务切换,从而不用运行sleep中的raw_sched()。

对吗,txj?

网友:
这个你要看是否打开了CONFIG_RAW_ZERO_INTERRUPT, 打开的话,RAW_CRITICAL_EXIT直接切换出去,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切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