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用小狼做播放器

楼主:
最近忙得很,估计这是今年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了,有始有终。

于是前些天花了点时间继续把东西完善了一下,距离最初的目标又更接近了一步:现在开始,用小狼播放SD卡中的歌曲。

当然了,播放MP3还是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来播放些简单的:单声道8k8bit的Wav文件。

要想播放声音出来,不外加DA的情况下,就要把小狼的定时器合理分配好,另外由于性能有限,在实际播放的时候,我实际上只利用了声音数据8位中的高7位,所以也就是播放8K7位的声音。经过试验,这样的音质算是比较好的(相对其他参数设定来说)。以下列举了实际需要的和硬件有关的操作:
#define PwmInit()\
        {\
          PwmStop();\
          P1DIR  |= BIT2;\
          P1SEL0 |= BIT2;\
          P1SEL1 &= ~BIT2;\
          TA1CCR0   = 0xFF >> BIT_ABANDON;\
          TA1CCR1   = 0xFF >> BIT_ABANDON;\
          TA1CCTL1  = OUTMOD_3;\
        }

#define PwmStart()        (TA1CTL = TASSEL__SMCLK + TACLR + MC_1)

#define PwmStop()         (TA1CTL = MC_0)

#define IsPwmStop()       (!TA1CTL)

#define PwmSetDuty(duty)  (TA1CCR1 = (duty >> BIT_ABANDON))

#define SampleClockInit()\
        {\
          TA0CCTL0 = CCIE;\
          TA0CCR0  = 3000;\
          TA0CCTL1 = OUTMOD_3;\
        }

#define SampleClockStart()  (TA0CTL = TASSEL__SMCLK + TACLR + MC_1)

#define SampleClockStop()   (TA0CTL = MC_0)

另一方面,要播放的内容在SD卡上,文件系统自然不多说了,用的是我一向使用的fatfs的精简版。所以就需要用SPI通信对SD卡进行读取。在加上读到的数据,很快就会用在定时器上进行声音的输出,所以一定要协调好SPI通信和定时器的关系,特别是计算好读取的速率——要远大于声音的码率。
/*******************************************************************************
* 函数名: xSpiInit
* 描  述: SPI初始化
*******************************************************************************/
void SpiInit(u8_t brcr)
{
EUSCI_A_SPI_masterInit(EUSCI_A1_BASE,
                         EUSCI_A_SPI_CLOCKSOURCE_SMCLK,
                         24000000,
                         4000000,
                         EUSCI_A_SPI_MSB_FIRST,
                         EUSCI_A_SPI_PHASE_DATA_CAPTURED_ONFIRST_CHANGED_ON_NEXT,
                         EUSCI_A_SPI_CLOCKPOLARITY_INACTIVITY_LOW,
                         EUSCI_A_SPI_3PIN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4, 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5, 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2, GPIO_PIN6, GPIO_SECONDARY_MODULE_FUNCTION);

  EUSCI_A_SPI_enable(EUSCI_A1_BASE);
}

/*******************************************************************************
* 函数名: xSpiSend
* 描  述: SPI收发函数
*******************************************************************************/
u8_t SpiSend(const u8_t data)
{
  volatile u8_t ret;

  EUSCI_A_SPI_transmitData(EUSCI_A1_BASE, data);
  while(EUSCI_A_SPI_isBusy(EUSCI_A1_BASE) == EUSCI_A_SPI_BUSY);
  ret = EUSCI_A_SPI_receiveData(EUSCI_A1_BASE);
  return ret;
}

最后,即便是这样繁忙的进行计算和处理,也不要忘了经常忙里偷闲扫描一下按键——不能接受外界输出的系统,八成是个,B系统。
/*******************************************************************************
* 段  落: Key扫描
* 描  述: 主要进行按键扫描检测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8_t keyRecord = 0x0A;

  keyRecord = (keyRecord << 1) | ((P4IN & 0x20) ? 1 : 0);

  if((keyRecord & 0x0F) == 0x0C)
  {
    spf_call_proc(PROC_MAIN, 4, PROC_CALL_SINGLE);
  }
}

u8_t key_proc(arg_t arg)
{
  if(arg == PROC_INIT)
  {
    P4DIR &= ~0x20;
    P4REN |= 0x20;
    P4OUT |= 0x20;
    set_timer(PROC_KEY, TIMER_MS(32), key_scan, CYCLE);
  }

  return TRUE;
}

以上也就是整个系统的麻烦之处了,我已实现完毕,不再过多解释了。只是,非常不谦虚的说,我在硬件方面是个出类拔萃的白痴,所以不能搞出有效的硬件来为这个系统进一步降噪,我表示非常遗憾。

录个视频来看看,可以看到,结构还是很简单的,成本很低的……我用线很乱。切换歌曲的时候,那个是语音报数——果然是屌丝程序员,报数都从0开始,好吧,不让它报0!

后面的话,需要继续实现和时间有关的部分了。不知道有效的时间内,我还能不能完成我的全部想法。总之,先好好去做一下。

网友A:
怎么没看到你的音频解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你的音频解码芯片?

单声道8k8bit的Wav文件不需要解码啦

网友:
我做的MP3用的VS1003音频解码芯片。音频文件格式是MP3格式。

网友:
大神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