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了一个电源后,效率反而高了?

楼主:
为什么多了一个电源后,效率反而高了?

网友:
注意上面的图,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只有21%,而下面图中线性稳压器的效率是83%。
下面图中线性稳压器的效率之所以能够做到83%,完全是由于开关电源可以控制其输出电压(即线性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使线性稳压器的压降很小所致。
上面图中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并不是永远那么低,只是网电源(220V交流)电压最高(通常允许242V)时才那么低。

网友:
会不会是从24V转换到5V 大部分能量耗在LDO上额

网友A:
开关电源buck电路适合大压降的降压,由于其使用的是电感和电容,降压的原理是通过储能元件传递能量的过程中,利用电感的特性使其达到降压的目的,所以在降压的过程中电流会变大。
LDO降压的原理可等效于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如果直接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会存在负载效应,LDO会用OP形成深度负反馈来消除负载效应),电压减小了,电流不变,所以从24V到6V会消耗很大的一部分能量在分压的负载上,所以图中的效率比较低

LDO适合用于压降特别小的降压电路中,而且LDO比开关电路便宜,可以集成进IC(开关电路中有电感,无法集成进IC),所以LDO还是存在一定的市场。

网友:
相乘吧,上面是0.8*0.21,下面是0.8*0.8*0.83

网友:
压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buck电路适合大压降的降压,由于其使用的是电感和电容,降压的原理是通过储能元件传递能量的过程中 ...

这位仁兄解释的很到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