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mini-SATA

楼主:
mSATA (mini-SATA)是迷你版本SATA接口,外型和电子介面与mini PCI-E完全相同,但电子信号不同,两者互不兼容。

中文名:迷你版本SATA接口
外文名:mSATA
别称:mini-SATA
公司:SATA协会
概念

mSATA图片
图册 5张

msata是SATA协会(Serial AT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TA-IO)开发的新的mini-SATA(mSATA)接口控制器的产品规范,新的控制器可以让 SATA技术整合在小尺寸的装置上。同时mSATA将提供跟SATA接口标准一样的速度和可靠度,提供小尺寸CE产品(如Notebooks/ Netbook)的系统开发商和制造商更高效能和符合经济效益的储存方案。由于mSATA MINI PCI-E SSD体积小巧,越来越多笔记本产品开始使用这种接口的笔记本硬盘,如联想的E220s、E420s 、E430、Y460、Y560、K26,Dell的M4500、M6400/M6500/M6600/M6700/M6800 以及Fusion Garage JOOJOO等产品,基于mSATA MINI PCI-E SSD的流行趋势。

版本

msata定义规格两种不同规格尺寸的,使用方法都是相同,唯一区别就是产品尺寸。

M50 msata接口固态硬盘(M300A)

规格规格描述:

尺寸大小: 50*30*4mm

工作电压:

mSATA SSD MO-300A标准

3.3V ± 5%

工作温度:

0°C-70°C

资料保存温度:

-45°C-95°C

传输介面:

(8+18PIN)mini PCIe mSATA传输界面

M30 msata接口固态硬盘(M300B)

规格规格描述:

尺寸大小: 30*30*4mm

MSATA M300B

工作电压:

3.3V ± 5%

工作温度:

0°C-70°C

资料保存温度:

-45°C-95°C

传输介面:

(8+18PIN)mini PCIe mSATA传输界面

网友:
固态硬盘SATA和mSATA区别是什么,我想给笔记本加装固态硬盘,但是选择固态硬盘的时候看有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还有mSATA的固态硬盘,不知道如何选择      固态硬盘SATA和mSATA区别是什么,我想给笔记本加装固态硬盘,但是选择固态硬盘的时候看有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还有mSATA的固态硬盘,不知道如何选择     1.8寸SATA的 ,即MicroSATA(非官方简称MSATA),有SSD也有HDD的。比1.8寸更小的miniPCIE卡大小的SATA是mSATA,目前只有SSD,没有HDD的。     mSATA多数是超极本使用,超极本受到体积大小的限制,mSATA产品是唯一能够适应超级本环境的存储硬盘,容量大,体积小,性能强,从任何角度都将是超级本首选且唯一能够选择的介质。 mSATA接口是标准SATA的迷你版本,通过mini PCI-E界面传输信号,传输速度支持1.5Gbps、3Gbps、6Gbps三种模式。 查看大图     因此如果想给笔记本升级固态硬盘需要看一下自己笔记本的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是什么的,多数普通笔记本没有mSATA接口,只有SATA接口,部分双硬盘的笔记本,具备SATA接口和mSATA接口。

网友:
真的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