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E点和负载电阻中点相当于接地?

楼主:
由于 E 点 电 位在 差 模信 号 作 用 下 不 变, 相 当 于 接“ 地”; 又 由 于 负 载电 阻 的中 点 电 位在 差 模信 号 作 用 下 也 不 变, 也 相 当 于 接“ 地”, 因 而 R L 被分 成相 等的 两部 分, 分别 接在 T 1 管 和 T 2 管 的 c - e 之间。

还是不能理解上面那段话,为什么为何E点和负载电阻中点相当于接地?

网友:
把直流和交流分开来看。
对交流信号而言,不变即交流为零,等于接地。
不妨看你那个图里面的Vcc和Vee,它们都不变,所以对交流而言等于接地。

网友:
的 两部 分, 分别 接在 T 1 管 和 T 2 管 的 c - e 之间。

网友:
因为输入的是差模信号,即可看做两个管子电流相反。当T1管子电流流入电阻Re时,T2管子电子电流流出Re,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就相当于没有电流流经电阻Re,故电阻Re两端电位相同,即E点电位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