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负反馈与并联负反馈怎么判断啊,初学者,书上讲的理解不了

楼主:
串联负反馈与并联负反馈怎么判断啊,初学者,书上讲的理解不了。不知是否有简单易懂的方法,求前辈赐教

网友:
恐怕没有什么“简单易懂”的办法。无非是两个信号,一个是输入信号,一个是反馈信号,这两个信号源的并联或者串联。

网友:
串联负反馈与并联负反馈怎么判断啊,初学者,书上讲的理解不了。不知是否有简单易懂的方法,求前辈赐教
再看看 到懂了为止  没什么简单易懂的方法

网友:
看反馈到三极管的输入端最终是以电压起作用还是以电流起作用。以电压起作用的就是串联反馈,以电流起作用的就是电流反馈。

网友:
书上都说的很详细了。我告诉你个窍门,放大器的反馈会判断吧。有的用净输入电压的数值变化来衡量,有的用净输入电流数值的变化来衡量,用电压来判断的可以叫做串联,用电流判断的可叫做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