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这种电路的放大器增益的时候,电容应该怎么考虑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在分析这种电路的放大器增益的时候,电容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怎么考虑要看频率是多少。
如果Xc 》R ,电容电阻串联时必须将容抗考虑到总阻抗里面,并联则可以忽略。如果Xc《 R ,电容电阻串联时容抗可以忽略,并联则必须考虑到总阻抗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