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心率及脉搏信号采集及显示

楼主:
前言:通过断断续续的学习MSP340FR5969,发现这款金刚狼芯片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性,尤其是在低功耗特性方面表现突出,比较适合用于可穿戴设备及无线传感器方面。经过几天的摸索,实现利用反射式光电容积描记传感器来采集和显示人体脉搏信号并计算出心率数值。
一、硬件组成
硬件上使用MSP340FR5969 launchpad作为主控板,完成脉搏模拟量定时采集,并将计算后的心率值和数字化的脉搏值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显示。
此外,脉搏传感器使用购买的Pulse sensor心率传感器,该传感器使用绿光反射来探测皮肤表层血液流动,从而得到脉搏波形。传感器只有三个引脚,分别为signal out,VCC,GND。电源为3.3V和5v均可,传感器将接收到的光电路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经过滤波放大后输出,所以输出为模拟信号。
pulse sensor模块:

硬件系统组成:

连线顺序为:
puslesensor-msp430
sigout->A10
vcc->3.6V
gnd->gnd
二、编译软件Energia
一般可使用IAR ,CCS等软件对MSP430进行编程,但是在MSP430FR5969 Launchpad开发板的说明书上看到有一种免费开源的软件Energia,其使用非常类似于arduino平台,容易上手,对于想在不过多了解底层寄存器的情况下快速开发应用是非常适合的。
目前支持MSP430FR5969 Launchpad开发板的是Energia 0101E0013版。但是在开始使用该软件时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准备下载程序时,会提示你升级编程器,如下图:

当时当你升级的时候,又会提示设备连接失败。通过上网寻找发现已经有网友解决了这个问题,关键在于Energia内部的MSP430.DLL版本太旧,具体操作可查看原帖: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24874.HTM
更新之后Energia软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针对原来Pulse sensor在arduino下的程序进行移植,程序上主要需要一个AD口采样,一个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固定间隔采样(大约500HZ),还有一个串口(波特率115200)来实现数据上传。在实验过程中发现,energia软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相比arduino来说不够完善,定时器并没有提供接口出来使用,最后在外国专业的430h论坛上提问,有老外提供了一个RTC_B的库文件,该文件可提供一个周期性中断功能,才最终实现了整个程序,程序如下:

/*
>> Pulse Sensor Amped 1.2 <<
This code is for Pulse Sensor Amped by Joel Murphy and Yury Gitman
    www.pulsesensor.com
    >>> Pulse Sensor purple wire goes to Analog Pin 10 <<<
Pulse Sensor sample a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happens in the background via Timer 2 interrupt. 2mS sample rate.
PWM on pins 3 and 11 will not work when using this code, because we are using Timer 2!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automatically updated:
Signal :    int that holds the analog signal data straight from the sensor. updated every 2mS.
IBI  :      int that holds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beats. 2mS resolution.
BPM  :      int that holds the heart rate value, derived every beat, from averaging previous 10 IBI values.
QS  :       boolean that is made true whenever Pulse is found and BPM is updated. User must reset.
Pulse :     boolean that is true when a heartbeat is sensed then false in time with pin13 LED going out.

This code is designed with output serial data to Processing sketch "PulseSensorAmped_Processing-xx"
The Processing sketch is a simple data visualizer.
All the work to find the heartbeat and determine the heartrate happens in the code below.
Pin 13 LED will blink with heartbeat.
If you want to use pin 13 for something else, adjust the interrupt handler
It will also fade an LED on pin fadePin with every beat. Put an LED and series resistor from fadePin to GND.
Check here for detailed code walkthrough:
http://pulsesensor.myshopify.com/pages/pulse-sensor-amped-arduino-v1dot1

Code Version 1.2 by Joel Murphy & Yury Gitman  Spring 2013
This update fixes the firstBeat and secondBeat flag usage so that realistic BPM is reported.

*/

#include <RTC_B.h>
//  VARIABLES
int pulsePin = A10;                 // Pulse Sensor purple wire connected to analog pin A10
int blinkPin = RED_LED;                // pin to blink led at each beat,pin P4.6
int fadePin = GREEN_LED;                  // pin to do fancy classy fading blink at each beat,pin P1.0
int fadeRate = 0;                 // used to fade LED on with PWM on fadePin

// these variables are volatile because they are used during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latile int BPM;                   // used to hold the pulse rate
volatile int Signal;                // holds the incoming raw data
volatile int IBI = 600;             // holds the time between beats, must be seeded!
volatile boolean Pulse = false;     // true when pulse wave is high, false when it's low
volatile boolean QS = false;        // becomes true when Arduoino finds a beat.

volatile int rate[10];                    // array to hold last ten IBI value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ampleCounter = 0;          // used to determine pulse timing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astBeatTime = 0;           // used to find IBI
volatile int Peak =512;                      // used to find peak in pulse wave, seeded
volatile int Trough = 512;                     // used to find trough in pulse wave, seeded
volatile int thresh = 512;                // used to find instant moment of heart beat, seeded
volatile int amp = 100;                   // used to hold amplitude of pulse waveform, seeded
volatile boolean firstBeat = true;        // used to seed rate array so we startup with reasonable BPM
volatile boolean secondBeat = false;      // used to seed rate array so we startup with reasonable BPM

void setup(){
  boolean t;
  pinMode(blinkPin,OUTPUT);         // pin that will blink to your heartbeat!
  pinMode(fadePin,OUTPUT);          // pin that will fade to your heartbeat!
  Serial.begin(115200);             // we agree to talk fast!
  rtc.begin();                 // sets up to the RTC_B
  t = rtc.attachPeriodicInterrupt(512,timer_do);  // Runs RTC_ISR() every 1/512 Second
  if (!t) {
    Serial.println("ERROR: Could not register a 2ms Periodic Interrupt!");
  }
   // UN-COMMENT THE NEXT LINE IF YOU ARE POWERING The Pulse Sensor AT LOW VOLTAGE,
   // AND APPLY THAT VOLTAGE TO THE A-REF PIN
   //analogReference(EXTERNAL);
}

void loop(){
  sendDataToProcessing('S', Signal);     // send Processing the raw Pulse Sensor data
  if (QS == true){                       // Quantified Self flag is true when arduino finds a heartbeat
        fadeRate = 255;                  // Set 'fadeRate' Variable to 255 to fade LED with pulse
        sendDataToProcessing('B',BPM);   // send heart rate with a 'B' prefix
        sendDataToProcessing('Q',IBI);   // send time between beats with a 'Q' prefix
        QS = false;                      // reset the Quantified Self flag for next time
     }

  ledFadeToBeat();

  delay(20);                             //  take a break
}

void ledFadeToBeat(){
    fadeRate -= 15;                         //  set LED fade value
    fadeRate = constrain(fadeRate,0,255);   //  keep LED fade value from going into negative numbers!
    analogWrite(fadePin,fadeRate);          //  fade LED
  }

void sendDataToProcessing(char symbol, int data ){
    Serial.print(symbol);                // symbol prefix tells Processing what type of data is coming
    Serial.println(data);                // the data to send culminating in a carriage return
  }

// THIS IS THE TIMER 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Timer 2 makes sure that we take a reading every 2 miliseconds
void timer_do(){                        // triggered when Timer2 counts to 124
  noInterrupts();                                      // disable interrupts while we do this
  Signal = analogRead(pulsePin)>>2;              // read the Pulse Sensor,10-bit solution
  sampleCounter += 2;                         // keep track of the time in mS with this variable
  int Num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 monitor the time since the last beat to avoid noise

    //  find the peak and trough of the pulse wave
  if(Signal < thresh && Num > (IBI/5)*3){       // avoid dichrotic noise by waiting 3/5 of last IBI
    if (Signal < Trough){                        // T is the trough
      Trough = Signal;                         // keep track of lowest point in pulse wave
    }
  }

  if(Signal > thresh && Signal > Peak){          // thresh condition helps avoid noise
    Peak = Signal;                             // P is the peak
  }                                        // keep track of highest point in pulse wave

  //  NOW IT'S TIME TO LOOK FOR THE HEART BEAT
  // signal surges up in value every time there is a pulse
  if (Num > 250){                                   // avoid high frequency noise
    if ( (Signal > thresh) && (Pulse == false) && (Num > (IBI/5)*3) ){
      Pulse = true;                               // set the Pulse flag when we think there is a pulse
      digitalWrite(blinkPin,HIGH);                // turn on pin 13 LED
      IBI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 measure time between beats in mS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 keep track of time for next pulse

      if(secondBeat){                        // if this is the second beat, if secondBeat == TRUE
        secondBeat = false;                  // clear secondBeat flag
        for(int i=0; i<=9; i++){             // seed the running total to get a realisitic BPM at startup
          rate[i] = IBI;
        }
      }

      if(firstBeat){                         // if it's the first time we found a beat, if firstBeat == TRUE
        firstBeat = false;                   // clear firstBeat flag
        secondBeat = true;                   // set the second beat flag
        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again
        return;                              // IBI value is unreliable so discard it
      }

      // keep a running total of the last 10 IBI values
      word runningTotal = 0;                  // clear the runningTotal variable

      for(int i=0; i<=8; i++){                // shift data in the rate array
        rate[i] = rate[i+1];                  // and drop the oldest IBI value
        runningTotal += rate[i];              // add up the 9 oldest IBI values
      }

      rate[9] = IBI;                          // add the latest IBI to the rate array
      runningTotal += rate[9];                // add the latest IBI to runningTotal
      runningTotal /= 10;                     // average the last 10 IBI values
      BPM = 60000/runningTotal;               // how many beats can fit into a minute? that's BPM!
      QS = true;                              // set Quantified Self flag
      // QS FLAG IS NOT CLEARED INSIDE THIS ISR
    }
  }

  if (Signal < thresh && Pulse == true){   // when the values are going down, the beat is over
    digitalWrite(blinkPin,LOW);            // turn off pin 13 LED
    Pulse = false;                         // reset the Pulse flag so we can do it again
    amp = Peak - Trough;                           // get amplitude of the pulse wave
    thresh = amp/2 + Trough;                    // set thresh at 50% of the amplitude
    Peak = thresh;                            // reset these for next time
    Trough = thresh;
  }

  if (Num > 2500){                           // if 2.5 seconds go by without a beat
    thresh = 512;                          // set thresh default
    Peak = 512;                               // set P default
    Trough = 512;                               // set T default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 bring the lastBeatTime up to date
    firstBeat = true;                      // set these to avoid noise
    secondBeat = false;                    // when we get the heartbeat back
  }

  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when youre done!
}// end isr

在开发板上使用了下方的红灯和绿灯来模拟心跳频率。
三,效果演示

利用Processing制作的上位机来显示脉搏波形和心率数值,最后附上上位机软件程序。

网友A:
这个小模块原厂还是蛮贵的,撸主的滤波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模块原厂还是蛮贵的,撸主的滤波可以再详细点吗?

淘宝上国内仿制的很多了,价钱也便宜很多了。
关于具体的滤波原理,可以参考原帖:http://pulsesensor.myshopify.com ... mped-arduino-v1dot1,里面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B:
想 问 下 楼 主 , 这 个 传 感 器 多 少 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 问 下 楼 主 , 这 个 传 感 器 多 少 钱 。

                          ...

淘宝上有,搜“心率传感器“就可以了,我的那个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有,搜“心率传感器“就可以了,我的那个78.

略 贵 呀 。
效 果 如 何 , 好 用 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略 贵 呀 。
效 果 如 何 , 好 用 吗 ?

资料比较全。现在已经降价了。

网友D:
在么? 请问 你还有pulsesensor 心率传感器的程序资料么 可以发我一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么? 请问 你还有pulsesensor 心率传感器的程序资料么 可以发我一份么

开源的东西,资料一搜就出来了啊

网友:
我用STM32 移植后 发现有时准 有时不准  求解  楼主的准吗?

网友E:
请问汤哥,cc3200怎么移植这个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汤哥,cc3200怎么移植这个代码

哪里来的汤哥?

网友:
for(i=0; i<=9; i++){       rate[i] = IBI}这里的rate【0】到rate【9】都是一样的呢?,下边的runningTotal和BPM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汤哥,cc3200怎么移植这个代码

请问是怎么移植的呢

网友:
为什么我测的时候 数值也会乱跳啊  而且数值也不准

网友F:
我的传感器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手离开了,还是会有波形,请问有人是这样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传感器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手离开了,还是会有波形,请问有人是这样的吗?怎么解决?

肯定有波形啊,因为外界光干扰一直都存在的。这个不能从硬件上处理,要从软件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