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转向灯信号提取

楼主:
各位大拿,如果我需要检测汽车转向灯信号线,但是我不希望拆装汽车接线,请问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破解这个难题?我看现在市场上的东西都是去取转向灯的信号线,根据是否有12V点灯信号来判断,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用的?谢谢

网友:
一种是检测灯有没有亮可以试一下光照度,另一种可以检测转向灯的开关位置来判断。

网友:
“在市场上的东西都是去取转向灯的信号线,根据是否有12V点灯信号来判断”
用传感器的话,除了成本高以外,传感器的安装恐怕比“取转向灯的信号线”更麻烦,而且传感器外露会影响美观。